S7-300中的问题

楼主(2008-09-15):
我是新手,想请教一个问题。

在300中能否实现一个在mw中设定一个初始值,然后可以随时修改这个值的大小,断电后重新恢复到原来的初始值???

另:上位机用的是intouch

各位高手教教我吧,非常感激!!!

网友A:
跟上位机可以没有关系,S7-300不是有OB100吗.在里面设置初始值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B:
说得有道理,上电在OB100中设置初始值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意楼上!!!!!!!!!!!!1

网友D:
在OB100里面,move一个值给mw就可以了.每次断电后重启,mw的值就是你在ob100里面设定的值,在过程中,这个值可以让你随意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