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源问题

楼主(2008-09-15):
在用STEP7 V5.3组态时,找不到型号为6ES73071KA010AA0的电源,是否要什么软件补丁?

网友A:
硬件组态时电源模块可以不用加。在2槽直接加CPU。

网友B:
那就升级下软件或换个电源不行吗?电源要组态的阿

网友C:
不用组态没问题

以前都用明纬的电源也没关系

网友D:
s7-300组态 不用组态POWER  但是S7-400的必须有 PWOER 才行

楼主:
升级软件也没有这个型号

当CPU打到RUN时,电源就报警,SF灯就红,是不是因为组态不对应造成?

网友E:
电源报警,估计负载在有关

网友F:
刚才打开我的硬件库中有:6ES7 307-1KA00-0AA0  ... 负载电源 120 / 230 VAC:24 VDC / 1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