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还有没有人知道三菱PLC电源板中的T3D40这只管到底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09-15):
我手上有一个好的,面板上标着是二极管。就当他是二极管吧,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红正黑负,阻值为2欧左右。反过来,也是。肯定不会是二极管,会不会是一个零欧电阻?电阻太小了,表笔的接触也有接触电阻。请问还有人知道吗?

网友A:
PLC是什么型号???

楼主:
FX1N-60MR-001

网友B:
呵呵;在线路板上量不一定能拆出来;拆一端的脚下来再量;

网友C:
快恢复2极管

网友A:
2欧就不对了.如果是拆下量的话.

楼主:
快恢复二极管,是不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D(2008-12-31):
这二极管应该是用万用表量 正反向 都是无穷大

 但就是不知起什么作用~!!

网友E(2009-07-03):
三菱FX1S-30MT PLC电源板,开关变压器初级并接的T2D25是什么二极管(2和5上面还分别有一横线)?哪里能买到,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能代替?我急用,需要帮助。谢谢高手!!

网友F:
这个管子万用表量不出的,不过看它不太容易坏的,如果很急的话,直接拿到三菱的维修点去吧,有时可以马上修的,几百块吧。

网友G(2011-03-12):
我也碰到一个,测量双向都是无穷大.不知好不好?这个电源板我修总是搞不好,换了三个STR-G6651.该查的都查了,换了7个元件,一个上机就炸,另一个带载炸,还有一个就是不工作.这个两极管一定是吸收尖峰电压的.后来不修了 ,电源板上的一个电阻R14  (0.47欧)最好拆除一个脚,按原来装回,找一个50W的开关稳压电源接在下面输出24V和COM上.就改在直流-D型了.

网友G:
我的那个是T3D66,这个管子很特殊,(要注意)不能用其它的,我就是这个烧了三个STR-G6651.万用表是量无穷大的,用摇表可以证明它好坏.就吃了它的亏.好象是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稳压管反向串的.

网友H(2011-08-10):
liu640227               说的对应该是  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稳压管反向串的.    FX1N的电源板不好修,我这有两块电源亮一下就不起振了 ,那位师傅修过能否指教一下,我的QQ 2585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