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达电梯安川制动单元CDBR-4030B、CDBR-4045B使用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8-09-15):
有的电梯厂家选用了安川制动单元CDBR-4030B、CDBR-4045B,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经常坏制动管,后来经检查后发现是电压档选择问题造成的,安川制动单元要根据实际电源电压选用电压档(有一短接片短接),分有380V、400V、415V、440V、460V电压档以适用不同国家。在国内很多人都是选在380V档,但很多地区的实际电压都在400V以上,这样使制动单元的制动量大很多,制动管长期发热而寿命短,有的用几个月就坏掉,如果厂家一开始就选用400V档(或415V),当电源电压为380V也不影响电梯的使用 (.广州通达变频器维修(电梯维修)中心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

网友A(2008-11-18):
我们最近定购了27部迅达乘客电梯,是300C.MMR和Elegant GL型的,现在还未安装,不知道大家能否多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探讨,谢谢!

网友B:
配套系统一般,怎么就不知道支持国产品牌?

网友C(2009-04-11):
迅达电梯总体上保护功能多,同时相对的故障率也很高

网友D:
请问贵公司需要专业IPC-DR系列能耗制动单元,IPC-PF系列回馈制动单元,IPC-PF-HLF系列电梯专销售:回馈制动单元,IPC-MD系列抽油机、螺杆泵专用变频器、AKIA AC master-H7 系列四象限重载型变频器 联系人:李茂强 13266768565                               价格比安川制动单元便宜20%

网友E(2009-08-06):
在那,我在深圳市QQ425125217

网友F:
Schindler 300CMMR用的是Micse-32A-0110系统,定位为商务楼电梯,用联系称重,Elegant GL是迅达自己的小机房电梯用Miconic MX-GC系统,开关开关称重舒适感没有300CMMR好但运行效率要比它高。

网友G(2009-09-22):
大家好!欢迎来电咨询选购:
*油田.电梯.起重机专用能量回馈单元
*输入.输出滤波器.正弦滤波器
*输入.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器
*制动单元.通用回馈单元
*波纹电阻.铝壳电阻
*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电话:13554955169 QQ:910605971

网友H(2010-06-20):
北京海特科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要从事各种品牌的变频器,直流调速器,数控电源模块,伺服电机,软启动器,工控机,控制板卡等相关工业自动化产品的专业维修。
公司技术部特聘西门子,ABB,三菱,富士等公司的工程师作为我们的技术服务支持,为用户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维修实力
1.芯片级维修 (对电路板的单个的分立元件进行检测.更换)改变了更换整块电路板的传统维修方法,从而减少维修费用,也降低了原本因维修成本过高而建议报废的几率:2.配件充足 拥有大量进口和国产工业设备的配件,从而可对待修产品实施最快捷的服务:3检测设备先进 配备各种检测仪器,集成电路测试仪,测试台,负载实验装备,确保维修质量.
维修宗旨
1.免费检测 2.落实维修费用(所修产品价格的20%之内)3.客户认可后进行维修 4.合同保障 5.保修期限(同等故障):保修三个月
合作客户部分名单                                                                                                    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凯泉山西有限公司 青岛双星机械 天津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南昌科瑞一体化整流电源有限公司 内蒙伊利集团 杭州宏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焦作电缆厂 冀东水泥山西分厂等等
联系方式                                                                                                    联系人:臧文丽 (zangwenli) 移动电话:13521973761                                                                                                    邮箱:zangwenli217@163.com 客服QQ:799719108
公司电话:010-68157848 传真:010-68170276 网址:http://ww.bjhtkg.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1号恒欣商务大厦主楼122室
公司长年回收ABB,SIEMENS,FUJI等变频器相关设备
诚信构筑未来,期待有机会为贵公司提供相关产品专业优质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