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施工时常用的经验公式(整理)

楼主(2008-09-15):
  为了促进电气专业从业人士有关于设计、施工中遇到的容量、电流等问题的探讨,特将一些常用的计算规则、经验口诀整理后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踊跃探讨,共同提高:
一、用电设备电流估算:当知道用电设备的功率时可以估算它的额定电流:
   三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按照电机功率的2倍算,即每千瓦乘以2就是额定电流的电流量,譬如一个三相电机的额定功率为10千瓦,则额定电流为20 安培。这种估算方式对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尤其是四级最为接近,对于其它类型的电动机也可以
  单相220V电动机每千瓦电流按8A计算
  三相380V电焊机每千瓦电流按2.7A算(带电动机式直流电焊机应按每千瓦2A算)
  单相220V电焊机每千瓦按4.5A
  单相白炽灯、碘钨灯每千瓦电流按4.5A
  注意:工地上常用的镝灯为380V电源(只有两根相线,一根地线),电流每千瓦按照2.7A

二、不同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
  口诀: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说明:
  (1)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由公式及口诀均可说明容量相同的电压等级不同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不相同的,即电压千伏数不一样,去除以相同的容量,所得“商数”显然不相同,不相同的商数去乘相同的系数0.76,所得的电流值也不相同。若把以上口诀叫做通用口诀,则可推导出计算2203806603.6kV电压等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专用计算口诀,用专用计算口诀计算某台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容量千瓦与电流安培关系直接倍数化,省去了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再乘系数0.76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口诀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此点一定要注意。
3)口诀中系数0.76是考虑电动机功率因数和效率等计算而得的综合值。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不0.9,此两个数值比较适用于几十千瓦以上的电动机,对常用的10kW以下电动机则显得大些。这就得使用口诀c计算出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标注的数值有误差,此误差对10kW以下电动机按额定电流先开关、接触器、导线等影响很小。
4)运用口诀计算技巧。用口诀计算常用380V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先用电动机配接电源电压0.38kV数去除0.76、商数2去乘容量(kW)数。若遇容量较大的6kV电动机,容量kW数又恰是6kV数的倍数,则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乘以

网友A(2009-07-29):
以上口诀计算得数好像误差太多啊?电力变压器容量计算:我的经验是,容量乘0.577367等于变压器一次电流,再乘2等于容丝电流,得数很准确的。变压器二次输出1.4435乘变压器容量等于输出电流。非常准确的。

网友A:
以上口诀计算得数好像误差太多啊?电力变压器容量计算:我的经验是,容量乘0.577367等于变压器一次电流,再乘2等于容丝电流,得数很准确的。变压器二次输出1.4435乘变压器容量等于输出电流。非常准确的。 希望同行朋友做一下实际计算看看和您单位的变压器名牌上的数据是否准确。我的QQ942373845。希望和更多朋友共同切磋技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