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仪表测量温度波动的问题 急!

楼主(2008-09-15):
现象:本工程采用honeywell DC1040 仪表组成单回路控制器作为从站,仪表的给定值是由主站的HC900控制器通过RS485采用MODBUS协议通讯给定的,仪表给定值要走升温-保温-降温 温控曲线, 升温过程中,当DC1040 仪表给定值到达某一数值时(如456摄氏度),仪表测量值就产生波动,测量值马上变为200多度,这一过程持续10多秒,然后仪表测量一直正常,控制精度也挺好.降温过程中也在这一给定值左右(456摄氏度)引起测量值波动.

    我有4个分区,其他分区的honeywell DC1040 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引起测量值波动的给定值不同

分析:为了排除现场信号干扰,我把其中的1路热电偶信号同时送给honeywell DC1040 仪表和其他牌子的仪表,结果当给定值到达(456摄氏度)左右时,honeywell DC1040 仪表仍然温度测量值波动,而另一块其他牌子的仪表并没有温度波动.

请教:1 通过以上分析能否排除热电偶来自现场信号的干扰?

         2.是不是honeywell DC1040 仪表有问题?

        3.在不更换仪表的情况下,各位同行能否有好的解决方案?

      4.若要更换仪表,请大家帮忙推荐几款性价比好的采用MODBUS RTU协议的带RS485通讯的仪表

谢谢大家帮忙了!

网友A:
应该可以排除现场干扰,表的怀疑较大,

可以考虑下我们家的仪表,15810918923 范海强,宇电

网友B:
现场干扰的可能性较小,应该是仪表内部有一处不当造成的。建议你更换仪表。QQ635546685

网友C:
我们以前就是做honeywell 的仪表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不仿换块表试试.可以给你提供样表试用13718380732梅先生  QQ:35314318

网友D:
应该可以排除现场干扰,还是换表吧.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  99329793

网友E:
我们公司的“SmartGA可编程多回路调节器”,很多客户替代honeywell调节器,性能指标很好,可以帮助您解决你的问题。

请于我们联系:北京格锐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www.greatelec.com,  010 63788630

网友F:
现场干扰可能性较小 建议你换块表试一下

网友G:
你应该用信号发生器,模拟出热电偶信号在456度时的情况,更好的判断问题。从目前你的表述初步信号是没有干扰,但是4台仪表都是这样就比较奇怪了,如果真的是仪表的问题,那么honeywell DC1040 仪表就要出现批次问题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电话联系13802946607

网友H(2008-11-18):
报警或者数据通讯模块有问题,456是不是报警点呢

网友I:
如果只是某一台出现问题还有情可原,但是四台都是同样问题那就要考虑好好检查一下了。看看表内参数设置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用10楼师傅说的方法检测一下。

网友J:
温度在10s就变化了280度左右,肯定是表的问题了,换吧,富士的PXR温控仪表可以用

网友K(2009-01-04):
同意13楼的方法

网友L(2009-04-09):
13楼说的好,补充一点。先查看温度量程设置正确否,如上线值为400℃就会产超量程乱码现象。再一步查输入信号代码正确否,不同的传感器或输入信号接入会产生控制假象。判别现场温度直接测量传感器(如是电阻信号),现场温度测量电阻值对照数值来判断。

网友M:
肯定是的仪表的软件程序上出现问题!

网友N:
1.仪表设置没设好

2.仪表故障

网友O(2013-07-30):
你的控温对象是什么?比如中频电源还是??极有可能是热偶线缆的问题,在端头减掉一部分试试看

网友P:
1.先确认仪表里的量程范围设置和传感器类型有无问题

2.现场有无其他干扰源,如大功率变频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