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GDC软件求助

楼主(2008-09-15):
我用伦茨的GDC4.6版本软件与伺服驱动器EVS9325-EP连接,但是无法通讯。我的电脑安装的是正版XP家庭版,后在Win2000系统下连接,仍然不行。不知问题出在何处,请熟悉伦茨的尽快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A:
 根据你描述的可能有几方面问题。个人意见。

1。安装软件可能问题------重装或者装其他版本(装时文件尽量放在英文文件夹,不要放在中文文件夹内)

2.。通讯线有问题----------你通讯线是否是伦茨指定线,与驱动器是符合,线接头是否接触良好

3.   插通讯线出是否完好 -----与插线是否插好

网友B(2009-03-23):
伦茨lemoc2软件

网友C(2010-04-20):
伦茨lemoc2软件能否上传一下,我想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