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建筑还须装“肺”

楼主(2008-09-15):
近年来,住宅室内空气品质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良好的空气环境是健康住宅的重要性能要求。人们习惯开窗换空气的方式,在节能住宅里不宜采用。日前,建设部全国建筑节能专项检查组专家指出:节能住宅不可忽视自动进风、排风系统。
住宅居室自然通风虽然具有节能、通风效果好,且不需任何设备投资,无噪声等优点,但是,由于自然通风量不稳定,且受室内外空气情况影响大,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据介绍,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通风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在欧洲,机械式中央通风系统的广泛使用已有50多年的历史。如法国在1958 年推出了自然通风法规,1969 年便广泛使用新风系统。日本也非常重视通风系统,在住宅中普遍使用24h微风换气设备,该设备基本解决了室内空气质量问题。目前新风系统已成为欧美许多国家健康住宅的法定配置。
  专家们在各地视察新建住宅小区后发现,很多节能项目没有排风设计,这是一个缺陷。节能住宅往往是双层中空玻璃,窗的密封性好了,封闭性与通风性产生矛盾:如果开窗通风,就会影响节能;不开窗,又影响空气流通。
  目前,沿海一些定位较高的的住宅小区,纷纷引进了提高舒适度的送新风和自动排风系统,通过负压把新风从室外引进卧室,再带到其他房间,最后流到厨房、卫生间,再把空气排出室外,形成有组织的新风流动。据业内专家介绍,住宅增加新风排送系统,一户只需花3000 —4000 元,可为住户带来更为舒适的生活空间。

网友A(2008-12-02):
enms远程集中抄表系统

方案来源:深圳成星自动化有限公司 http://www.cxas.cn

ENMS是本公司自行开发的远程集中抄表系统的英文缩写。它的本意是能源计量联网管理系统(Energy-metering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为了与行业内的流行叫法相一致,中文名改称为“远程集中抄表系统”。由于“ENMS”在市场上已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故延用至今。
ENMS远程集中抄表系统适用于一个城市或区域范围内的电表、水表、燃气表的远程集中管理。它既可组成单独的(水、电、气)自动抄表系统,又可组成综合的多种表自动抄表系统。ENMS系统具有运行可靠、软硬件组态 容易,扩充方便等特点,可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一.ENMS集抄系统的主要功能

ENMS集抄系统可以实现集中抄表及与其相关的几乎所有功能,这些功能中有的是必备的,有的则是可选的。它的主要功能如下:
◆ 读取和设置各种计量数据、管理参
◆ 费用的统计、查询、备份
◆ 收费单、报表的生成及打印
◆ 定时抄表功能,每天抄表次数及定时时间可设置
◆ 可设置“自动抄表日”(数据冻结)
◆ 实时抄表功能
◆ 计量信号线断线、短路检测功能
◆ 防磁防窃功能
◆ 自动校时功能
◆ 抄表数据的掉电保持功能
◆ 费率管理,可设置多种费率
◆ 计量表管理
◆ 用户管理
◆ 小区管理
◆ 系统及安全管理
◆ 集中器与主站电脑间可选多种通信连接方式(直连、电话线、无线、网络等)
◆ 集中器与终端间可选RS485总线或低压电力载波通信方式
◆ 可选控制功能,可以控制水、电、气的供应状态(通或断)
◆ 可选预付费功能
◆ 可选温度补偿功能(适用于供暖或空调系统)
◆ 可选泄漏报警功能

二.ENMS集抄系统的结构

ENMS集抄系统由四个层次组成,从下至上分别是信号转换层、数据采集层、数据集中层和管理层。
信号转换层
信号转换层的作用是把各种计量表的计量值转换成与其对应的电脉冲数,并传送给采集终端。该层的主要设备是各种远传计量表。如果是普通的水、电、气表,则应加入采样板进行改装。
数据采集层
数据采集层的作用是及时采集信号转换层发来的脉冲信号,进行计数及相应的处理。对所采集的数据具有掉电保持功能(>20年)。该层的主要设备是采集终端,如RTU系列多路终端或MTU系列微型终端

数据集中层
数据集中层的作用是定时读取下属各终端的数据及传递实时操作命令。该层的主要设备是集中器(TCU)。在ENMS系统中,集中器起着通信枢纽的作用,因此在老的ENMS系统中,集中器也称为“传输控制器”。
管理层
管理层的作用是对整个系统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储存,并提供查询、打印等功能。该层的主要设备是电脑、打印机等。通过管理层还可以将ENMS系统的数据提供给其它管理系统使用。

ENMS集抄系统的工作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系统投入运行后,数据采集层的终端即工作于数据采集状态,实时地对其下层送来的脉冲信号进行计数、预处理和储存。
在日常情况下,管理层电脑不干预系统的运行,由集中器根据预先设定的时间和次数对其下属终端进行抄表,并对所抄数据按一定格式存储在具有掉电保护功能的存储器中。集中器对下的定时抄表次数至少每天1次。
根据需要,管理层电脑可随时读取集中器中所储存的数据;也可以通过集中器实时地对任一终端进行操作(如读取抄表数据、执行通断控制、设置相关参数等等)。管理层电脑对所读取的数据作进一步处理后,向用户提供查询服务及输出各种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