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变频器参数设置参考

楼主(2008-09-15):
    下面仅列出些常用的参数设置及其调试方法,更详细的说明请参阅相关手册。
P003--用户访问级:默认为1(标准级),笔者建议设置为4(维修级),这样才有访问所有参数的权限。
P004--参数过滤器:默认为0,就是无参数过滤功能,不隐藏参数,显示所有的参数。
P0307--电动机额定功率:按电动机额定功率设置,本参数只能在P0010=1(快速调试)时才可以修改。
P1000--选择频率设定值:默认为2,即模拟输入;如果选择12,则加上了MOP(电动电位计)的值。
P1040--MOP的设定值:可以把MOP理解为偏置频率。
P1080--最小频率:变频器输出的最小频率,根据电动机实际驱动能力而不同,建议15Hz以上。
P1082--最大频率:变频器输出的最大频率,根据电动机实际驱动能力而不同,建议75Hz以下。
P2000--基准频率:如果采用模拟输入来调节变频器频率,那么可能需要用到该参数,这是模拟输入最大值时的频率设定值。例如,采用电位器调节频率,最大需要调节到75Hz(刚好75Hz),那么就要求P1082的值和P2000的值不得小于75Hz,至少有一个等于75Hz就可以了。
R0722--二进制输入:显示各个数字输入的状态。都不动作时显示
,数字输入动作时相应位变为1;例如当数字输入1动作时显示
。观察该参数,有利于分析故障情况。

    下面是部分系统默认的参数:
P0700 选择命令源:缺省值为

网友A:
谢谢!应该多发一些.

网友B:
楼主,快速调试没有啊!

网友B:
1:快速调试

P00033

P00101 开始快速调试

P01000 选择工作地区

P03001 电动机类型

P0304380 额定电动机电压

P03054.95 额定电机电流

P03072.2 电机额定功率

P03080.83 电动机的功率因数

P031050 电动机的额定频率

P03111450 电动机的额定速度

P0640150 电动机的过载因子

P07001 命令源

P10001 选择频率设定值

P11201 加速时间

P11210.5 减速时间

P1300  20 变频器控制方式

P39003 开始电动机数据的自动检测(结束快速调试)

网友C:
谢谢了哦     对我这个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  P0010=30

P0970=1

网友D(2008-11-03):
预置参考值是哪个参数?

楼主:
P1001~P1022是设置固定频率的,就是预置参考值。

网友D:
P758和P760能否起到作用? 谢谢啦。

楼主:
........这个问题没有去仔细研究,那个P758和P760是与ADC(模-数转换)相关的参数,它是得到一个虚拟的模拟输入。如果要这个模拟输入成为偏置频率,必须得把相应端子功能设为对应的模拟输入(DC0-10V)才有效。

........更具体的,你可以自己仔细去琢磨手册,试一下就出来了,都是可以的,只不过通向罗马的道路不一样而已。

网友E(2008-12-24):
真是太好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是太好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G(2009-09-12):
那位高手给我指教一下,西门子V10里的补偿增益参数设置是几

网友H:
请教lz,如何通过uss更改变频器频率设定值?

网友I(2009-11-12):
没有写 PID 设定参数..

网友J(2009-12-16):
请问MM320利用电位器如何设置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J:
是MM420请帮忙

网友J:
MM420变频器利用电位器实现无级调速参数该如何设置啊,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

网友K(2012-10-09):
有用啊,,420和440的区别还真是,,,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