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接点怎么焊?

楼主(2008-09-15):
(无正文)

楼主:
想换plc的输出继电器  可是它的针脚太小了 大家看图片上有一个点都烧坏了 还没换成!谁有好办法?

网友A:
用小烙铁很好焊的

网友B:
可以用小点的烙铁去焊

网友C:
仔细点焊,估计你会损坏焊盘

网友D:
你需要添点工具。

网友E:
   用小一点的烙铁,用那一种尖头的,小心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用热风枪

网友G:
确定输出继电器坏了,如不好拆(因为是双面焊接),可将继电器用钳子夹碎,再一个一个的把脚焊下来。

网友H:
同意用热风枪的说法,对于双面的印制板不好拆卸,用热风枪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问题。

网友I:
用一把烙铁很好焊下来的~~~~

网友J:
很好焊的,可能你还不熟练,所以××××。你先把坏的继电器上的脚上足焊丝!然后轮流加温用一小起子小心轮流撬动四周。直到卸下,不同意用热风抢。技术不熟练反而会烧毁板子!

网友J:
确定输出继电器坏了,如不好拆(因为是双面焊接),可将继电器用钳子夹碎,再一个一个的把脚焊下来。

————————————————————————————————————————————————————

这可是一个绝佳的好办法!

网友K:
用空心针

网友L:
找专业的

网友M:
误人子弟,热风枪不会吹掉其它零件?

确定输出继电器坏了,将继电器用钳子夹碎,再一个一个的把脚焊下来。

————————————————————————————————————————————————————

这可是一个绝佳的好办法!

网友N:
用吸锡泵 如果线圈的两个端子不好拆《孔小》先把触头的吸出来 再用烙铁同时加热另外两个端子用镊子拔出来

网友O:
都是高手,学习了!不过,我想夹碎最好

网友P:
上锡,稍微上饱满点,然后趁焊锡没融化,稍微在桌子上一敲就掉了,依次!

网友Q:
    用可以调温度的烙铁焊,引脚连续逐个加热,要快。烙铁头要好,不能有氧化(不粘锡)现象,不然烙铁贴在上面加热,而不熔锡就容易把板或焊盘弄坏。

   或者说用吸锡器,把孔内焊锡吸得差不多了,动一下引脚就松了。

小心点,多焊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R:
确定输出继电器坏了,将继电器用钳子夹碎,再一个一个的把脚焊下来。

网友S:
最好用这个,不过贵了点。

这个也好使,200多块吧

省点钱用这个了,国产便宜的30左右也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