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动扭矩电机

楼主(2008-09-15):
有一重型设备,必须带重负荷启动。需要15KW、500~700r/min。请各位给个选型意见、生产厂家。谢谢。

网友A:
高转差交流异步电动机YH系列或YCH系列..厂家很多,可网上收索一下..

网友B:
可以采用直流电机派生重负荷的型号,咨询下哈尔滨电机厂或者上海南洋

网友C(2008-12-28):
什么叫重负荷启动?

过载倍数?持续时间?什么工况?

把启动参数说清楚啊

网友D:
用6极或8极电机,让电机尽量工作在额定转速。

变频器使用工程型产品,可以用磁场定向级矢量控制产品,使用保守选型,22KW HD档如20BC060A3AYNANC0。一般一定解决问题。

电机可选WEG的相应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6极或8极电机,让电机尽量工作在额定转速。

变频器使用工程型产品,可以用磁场定向级矢量控制产品,使用保守选型,22KW HD档如20BC060A3AYNANC0。一般一定解决问题。

电机可选WEG的相应型号。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