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机床定不住位

楼主(2008-09-15):
我厂生产的160分两种,一种是NC110系统

一种是西门子840D系统

还有一种是802D系统

在我售后服务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nc110系统经常会出现下滑坐Z轴定不住位,一般在5道到10道之间震荡。

而西门子就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nc110反馈线多是我们自己焊的,配的是安川的伺服

安川电机的反馈线也是我们自己焊的

这个是为什么,是系统性能的差距吗?

具体是哪方面的差距,为什么西门子可以做得那么好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般只是调节增益,一般起不到什么作用,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可以看看屏蔽怎么样!

楼主:
肯定和屏蔽没关系,一般出现毛病首先排除反馈线的问题提

主要原因应该是Z轴是承重面,V型导轨,接触面容易出问题

奇怪的是,西门子就不爱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