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系统总精度?

楼主(2008-09-15):
我用仪器仪表做一个简单的闭环控制系统,选择的每一个仪器都有它自己的精度,我想知道能不能实现预期的控制精度,在理论上是不是应该算出它的精度?要如何才能算出系统的总精度?能否举个简单的例子?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系统整体精度大于或等于整个系统中误差最大的那个模块的精度。

楼主:
系统中前一级的误差会向下一级传递,可能会引起误差放大,系统不稳定怎么办?

网友B:
这个用合成不确定度来算一下就OK了,比方说,一个精度为0.5,另一个为1,第三个为0.2,则总的精度(系统精度)为(0.5*0.5+1+0.2*0.2)后求平方根就行了。

网友B:
也就是,系统总精度为1.0。

楼主:
明白了,谢谢!

(我不是想教导别人这样算合理那样算没道理,问法有点不对,把“是不是应该”改成“要不要....呢?”感觉好点不?)

网友C:
 站在用户的角度看,仪表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度,取决于组成该系统的各环节(检测仪表或元件)的误差的叠加,因此可以按均方根求得误差来估计系统的误差。
    系统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组成系统的各环节、各仪表的误差可能同方向,也可能反方向,因此在同一系统中所有仪表出现同向误差的可能性极小,故系统的误差比论理的要小些。在系统中调节阀的精度是最差的,但闭环控制系统是负反馈回路,因此调节阀的误差通常可自行克服,即处于动态消除误差的过程中,因此调节器的测量、给定精度校好后,其它误差对系统影响不是太大,即对闭环控制主回路的影响不大,这就是闭环负反馈的优点。

楼主:
温度方面的也一样么?

比如,要控制温度到50℃,允差为±1℃,最大跳字量为0.5℃。
测量量程为0~100℃,误差最大在100℃处。
假设选取的仪器--变送器、控制器、调节器精度分别为1.0,0.5,1.0级。
是否能满足控制要求?即这样一个仪器仪表系统能否把温度控制在50±1℃以内?

网友C:
测量量程为0~100℃,误差最大在100℃处。这说法不对。如果仪表量程为0~100℃,精度为1.0级,则其误差为±1%,即在0~100℃全量程范围内任何一点,其最大允许误差都为±1℃。而跳字量与分辩率有关。按你的假设:系统误差=±1+0.5*0.5+1=±2.25=±1.5。从假设看满足不了你的±1%的要求。但实际情况是调节器精度大多为0.5级、温度变送器大多为0.5级。也就是说只要你把温度温度传感器、温度变送器的精度提高一点,把温度控制在50±1℃以内是没有问题的。把你假设中的两个1.0级改变为0.5级后系统误差=±√0.5*0.5+0.5*0.5+0.5*0.5=±√0.75=±0.866。这也小于±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们再假设,测量量程为0~6MPa,上述显示6.0000MPa时的误差,是全量程范围的最大误差,,,那么,按照《数字压力计》检定规程来定级的话,这套系统装置的准确度等级,就是1.0级(±1.0%FS)

这里为什么又要假设呢?难道压力仪表和温度仪表不同?

网友B:
还有谁要说的,都拿出来!

网友B:
说了半天的屁话,却什么都不是,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又被解决了!有些人啦。。。。。。

网友E:
我们的习惯是把单台仪表的平均变差加起来除以系内仪表的个数得出一个有效的综合变差,从而确定系统的精度范围。因为仪表变差是有正有负的,我们在确定一个系统误差,也就是精度的时候,假设某台仪表是正差,某台仪表是负差的话,加起来就是一个中和的组合。如果几台仪表都是正差或负差的,那么组合起来的系统肯定是存在很大的正差或负差了

网友F:
把问题提出来 大家共同探讨很好 对我这样的初学者受益很大 谢谢

网友G:
温度方面的也一样么?

比如,要控制温度到50℃,允差为±1℃,最大跳字量为0.5℃。
测量量程为0~100℃,误差最大在100℃处。
假设选取的仪器--变送器、控制器、调节器精度分别为1.0,0.5,1.0级。
是否能满足控制要求?即这样一个仪器仪表系统能否把温度控制在50±1℃以内?偏摆仪

网友F:
我们一般选其中精度最低的一个作为总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看满足不了你的±1%的要求。但实际情况是调节器精度大多为0.5级、温度变送器大多为0.5级。

你好xxkj

请问这个±1%是从哪来的?

我的控制要求是50±1℃10±1℃,并不是要把它显示出来。
别的我都知道,我想知道的是怎么样去选变送器、控制器、调节器的精度来配合,完成控制要求,而不至使温度超过±1℃这个范围(系统到达稳态后)。

也许是我没说清楚,你们不了解我的意思,但是请相信我我的所有问题都是一个主题,一直没有变更。

看看我的积分和注册时间应该看得出来,我是新手。还请前辈们多理解,多多支持,谢谢!

网友H:
4楼说的对,求算术平方根。

网友C:
ztz3305:

关于±1%是从哪来的?你说你的仪表测量量程为0~100℃,允差为±1℃,精度就是1.0级,其允许误差就是±1%。

你只做一个简单的闭环温度控制系统,选只热电阻,配台宇电的AI--708型人工智能调节器  (其模块化输出支持SSR电压、线性电流(电压)、继电器触点开关、可控硅无触点开关、单相、三相可控硅过零触发等),就可满足你的控制要求了。就是选别的仪表也可满足你的要求。我想简单问题不用复杂化了。

网友I(2010-04-09):
如果通过不确定合成得误差,是否是合理,与实际的结果会不会有很大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