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4-20MA信号分流器

楼主(2008-09-15):
我需要将一路4-20ma信号,分流成3路4-20ma信号,大家推荐下是否用过这样的模块? 谢谢!

网友A:
电量隔离信号变换器吗 好象是有的你可以咨询四川维博电子

网友B:
如果需要分流后进行检测的元件,是PLC或工控机之类的模数转换模块的话,在不特别严格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分流模块了。虽然变送器是4-20毫安的,但实际在模数转换时采集的是电压信号,在电流变送器的末端检测元件上需要并联一只250欧姆电阻,就是用来采样电流通过这个电阻后在电阻两端产生的分压的。你只要把这个电阻改成750欧姆的,然后分成3路,并保证这三路中任何一路不会断路,那么在任何一只电阻上采样电压就都与只有一路4-20毫安信号的 情况下相同了。

网友C:
有这种专用的模块,可以一进几出的;而且进的可以是电压、出的是电流;

网友D:
有没有品牌名 放一个出来

网友A:
四川维博电子 可以网上查询下

------------------------------------------------------------------------------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1a8b20552dbf44ad8efcbe53c7c59b26.htm我的淘宝小店欢迎光临

网友E:
你可以用串联读取三个4-20mA或是用2个一进俩出的隔离器

网友F:
还是用 模块好,比较稳定

网友G:
用两个CZ3035T,辰竹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