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选择电动机的功率?

楼主(2008-09-15):
电动机的功率.应根据生产机械所需要的功率来选择,尽量使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选择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1>如果电动机功率选得过小.就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现象,造成电动机长期过载.使其绝缘因发热而损坏.甚至电动
机被烧毁。
    (2)如果电动机功率选得过大.就会出现“大马拉小车”现象.其输出机械功率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功率因数和效率都不
高(见表),不但对用户和电网不利。而且还会造成电能浪费。
    要正确选择电动机的功率,必须经过以下计算或比较:
    (1)对于恒定负载连续工作方式,如果知道负载的功率(即生产机械轴上的功率)Pl(kw).可按下式计算所需电动机
的功率P(kw):
    P=P1/n1n2
式中  n1为生产机械的效率;n2为电动机的效率。即传动效率。
    按上式求出的功率,不一定与产品功率相同。因此.所选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应等于或稍大于计算所得的功率。

    例:某生产机械的功率为3.95kw.机械效率为70%、如果选用效率为0.8的电动机,试求该电动机的功率应为多少
kw?
  解:P=P1/ n1n2=3.95/0.7*0.8=7.1kw
  由于没有7.1kw这—规格.所以选用7.5kw的电动机。
  (2)短时工作定额的电动机.与功率相同的连续工作定额的电动机相比.最大转矩大,重量小,价格低。因此,在条件许
可时,应尽量选用短时工作定额的电动机。
    (3)对于断续工作定额的电动机,其功率的选择、要根据负载持续率的大小,选用专门用于断续运行方式的电动机。负
载持续串Fs%的计算公式为
    FS%=tg/(tg+to)×100%
式中  tg为工作时间,t。为停止时间min;tg十to为工作周期
时间min。
    此外.也可用类比法来选择电动机的功率。所谓类比法。就是与类似生产机械所用电动机的功率进行对比。具体做法
是:了解本单位或附近其他单位的类似生产机械使用多大功率的电动机,然后选用相近功率的电动机进行试车。试车的目
的是验证所选电动机与生产机械是否匹配。验证的方法是:使电动机带动生产机械运转,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动机的工作
电流,将测得的电流与该电动机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进行对比。如果电功机的实际工作电流与铭脾上标出的额定电流上下相差不大.则表明所选电动机的功率合适。如果电动机的实际工作电流比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低70%左右.则表明电动机的功率选得过大(即“大马拉小车”应调换功率较小的电动机。如果测得的电动机工作电流比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大40%以上.则表明电动机的功率选得过小(即"小马拉大车"),应调换功率较大的电动机.
表:
负载情况    空载       1/4负载      1/2负载      3/4负载       满载
功率因数    0.2         0.5         0.77          0.85         0.89
效率        0           0.78        0.85          0.88         0.895

网友A:
1楼的讲的有道理,考虑的是功率因素和传动效率,也是

                                                                                                    40%,能长时间工作吗?10%差不多,我们设备上就这么规定的

短时工作和断续工作方式感觉是不是一样的

我是菜鸟,希望别被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