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省电常识

楼主(2008-09-15):
安装空调时,尽量选择背阴的房间或房间的背阴面,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在空调器上,如果不具备这种条件,就应在空调器上加遮阳罩。     使用空调的房间,最好挂一层较厚的窗帘,这样可阻止室内外冷热空气交流。

  开空调时温度不应定得太低,否则,既耗电又容易使人感冒。

  空调不宜从早开到晚,最好在清晨气温较低的时候停一停,这样既可省电,又可调节室内空气。

    应经常清除空调过滤网上的灰尘,一方面可保持空气清洁,另一方面可使空气循环系统保持畅通,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分体式空调器室内外机组之间的连接管越短越好,以减少耗电,并且,连接管还要做好隔热保温。

    定期清除室外机散热片上的灰尘,因为灰尘过多,会使空调用电增多,严重时还会引起压缩机过热、保护器跳闸。

网友A:
  "定期清除室外机散热片上的灰尘,因为灰尘过多,会使空调用电增多,严重时还会引起压缩机过热、保护器跳闸。"

这个比较重要,好多我不注意。

网友B:
有点道理

网友B:
有点道理,学习啦

网友B:
有点道理,学习啦dddddddd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定期清除室外机散热片上的灰尘,因为灰尘过多,会使空调用电增多,严重时还会引起压缩机过热、保护器跳闸。"

这个比较重要,好多我不注意。

支持我给我们厂修好几台空调了,都是因为土太多,堵了

网友D:
还要定期清理冷凝器!

网友E:
少开或不开空调是最好的节点办法。

网友F:
 定期清除室外机散热片上的灰尘,因为灰尘过多,会使空调用电增多,严重时还会引起压缩机过热、保护器跳闸。

 支持

网友G:
有道理,节能降耗是公民的责任

网友H:
有道理,学习了,难怪我们的空调老是不制冷估计是没有常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