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电常识

楼主(2008-09-15):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电器已进入千家万户,电成了人们密不可分的朋友。
    电和水的流动有着相似的情况,两点间水压力越大,水流得越多。两点间电压琥大,电流也越大。表示两点间电压的高低用伏特,(用V代表)如我们常用的交流的电有效值为220伏特。
    电有交流电和直流电之分、电压、电流方向不断改变的电叫交流电,但由于交流电的电压电流随时的变化,所以表示交流电压高低我们用有效值来表示,如常用的交流电有效值为220V,但它最大时候的最大值确有√2×220=311V也就是说明书220V的交流电最大值可达311V而且方向也可正可负。电压、电流方向都不变的电叫直流,如干电池的电就是直流电,它的电压是1.5V。
    我们知道,两点间电压高低可以用伏特数大小来表示、我们可以把其中的一点与地球相连接。这样,就可以说与地相连的一点叫接地点、与地球相连的线叫地线。交流电经常有一根线接地,另一根线与地线(地球)间电压有效值为220伏特,这根线叫火线。所以我们如果站在地上,用手触到火线就会有电流从身上流到地上,这样人就会触电。
    从流水情况可以知道,两点间水压虽然一样,但管子粗细不一样,流过的水就不一样多。电的情况也一亲友,两点间的电压虽然一样但电线的长短,粗细不一样,电的阻力也不一样,电阻的大小欧姆来表示,(用Ω代表)。电压不变,电阻越大、电流越小,电流大小用安培来表示(用A代表)。
    电阻的大小和电线的材料,粗细,长短都有关系。同样材料的,粗的,短的电阻小。反之细的,长的电阻就。不同的材料电阻也不一样,银、铜的电阻很小,铝的电阻大一些,但还可以,铁、铝的电阴就比铝更大了。
    电压、电流、电阻三者之间有个关系式叫做欧姆定律:
    电流=电压÷电阻
    如果电流用I表示,电压用U表示,电阻用R表示则可以写成:I=U/R
    比方说25瓦灯泡电阻大约2000欧姆,工作电压220伏特,它的电流是:I=220/2000=0.11安培。电流是在金属线中流动的,这种线习惯上称电线。一般电线外表都裹着一层或几层绝缘物。如漆包线外面涂了一层绝缘漆;铝蕊胶线,铜蕊独股胶线,铜蕊多股塑料线,铜蕊橡胶外加棉强的花线等等,外面都裹有不同的绝缘物。猩股内蕊的塑料电线容易碰断和老化,也不够软。铜蕊多股橡胶棉织花线有韧性,抗拉,抗扭,抗弯曲型性能较好,使用比较安全,家用导线都是由导体和绝缘体两个结合起来使用的,里面为良好的导电体如铜和铝,它们的导电体强,电流容易通过。外层的漆、塑料、橡胶等则为绝缘体,电要想通过它们非常困难。
    在所有的电器和电路中,都离不开导体也离不开绝缘体。两个都是结合起来使用的。导体好比一位殷勤的向导,引导着电流神速地通过,但如果没有绝缘体把电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通路里,那势必泛滥成灾,造成房焚人亡。家里电灯亮了,伸手触摸台灯上的电线和开头而没有触电危险,这是绝缘体的功劳。
    电路接通和切断靠开关,电源开关有很多种如刀闸开关,按纽开关,灯头开关,拉线开关等。开关一定要装在火线上(螺丝口灯头的中蕊要接在火线上),通过开关切断火线电路中电压就为零了,摸灯头也不会触电。若开关接在地线上,电路也可以切断,电灯也能熄灭,但灯头仍然带电,人若接触了它,就会有电流通过人体到地构成通路,这会造成人身触电事故。
    为了保护电源线路安全,电路总开关下面应装保险丝,它是铅、锡、锌合金,熔点很低,有点软乎乎的生性怕热。一旦电流过大,它就会首先熔断。对于铅保险可以参考下表选用:
    额定电流(安培)   0.25  0.5  0.75  1    1.5  2     2.5   3  保险丝直径(毫米) 0.08  0.15 0.20  0.28 0.40 0.50  0.58  0.65
    家用电器使用中还要接上一条保护性地线,以免电器外壳漏电时对人身造成危险.上海曾有一家有使用洗衣机时因漏电造成一人伤亡.三眼插座,其中一根线就是保护性地线,配上三头插头使用起来即方便又安全。
电器上的瓦(瓦特)是功率单位用W代表,电压乘电流就得到瓦数。W=U*I。 我们家用电灯电压为220V,若电流为0.115A,则它的功率是:W=UI=220×0.115= 25W(25瓦)。知道了功率瓦数和电压也可以算出电流,如我们点了只有0瓦的电灯,它的电流是: I=W/U=60/220=0.272A(安培)。功率一千瓦的电器使用一小时为一度(也称作一千瓦小时用kwh代表)。我们说这一个月点了几度电就是这个度。家用电器的瓦数乘上使用时间除1000就是所用的度数。
                 瓦数×使用小时
    所用度数 = --------------  (度)
    例如一家点燃25瓦的电灯三盏,每天点4小时,一个月(30天)耗电为:

    3×25 = 75瓦  4×30 = 120小时

                        75×120
    所用度数 = ---------- = 9度

    若改用10瓦灯泡点同样时间耗电才3.6度。在安全用电的同时注意节约用电也是一件大事。

网友A:
可以,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B:
什么是“省电”?

1、省电就是少用电;

2、怎么就能少用电,有两个方法:

1)一个就是减少用电的时间,减少用电的功率;

2)使用节能器具、采用节能工艺,减少损耗,就是提高用电效率;

网友C:
勤关灯是一个方面....

网友D:
节电的灯贵

勤开关寿命短

网友E:
如何才能省电,我想主要是要搞清我们是如何浪费.对于设备来说浪费就以下几个方面.1 设计偏大余量.2 控制条件不合理 .3 自动化程度不高.

网友B:
“设计偏大余量”

1、这是正常的,这并没有造成实际上的浪费;

2、因为设计并不等于实际,实际运行在需要的功率上;

3、是有些人在计算节电率时,故意夸大用电基数,把设计参数作为用电基数,实际上本来就没有浪费电!

网友F:
“设计并不等于实际,实际运行在需要的功率上,并没有造成实际上的浪费”

1、工厂仅需要500 lex 照度的照明,被设计师放大为800lex的照明,不错灯确实做了800lex的功,但实际需要吗?没浪费?

2、实际负载只有50KW,而采用了200KW的发电机,虽然发电机的油耗肯定比满载时低,但与50KW发电机相比,油耗仍然一样?没浪费?

3、实际负载只有50KW,而采用了200KVA的变压器,与采用80KVA变压器相比,损耗也一样?没浪费?

4、设备仅需要50KW的风机,而采用了风压、流量都偏高的100KW的风机,然后用调节风门将风压、流量降下来。当然100KW风机被节流后的功率肯定会下降,但他的电耗仍与50KW风机一样?没浪费?

5、负载只有11KW,而采用了22KW的电机,他的有功消耗是一样,但无功损耗也一样?没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设计并不等于实际,实际运行在需要的功率上,并没有造成实际上的浪费”

1、工厂仅需要500 lex 照度的照明,被设计师放大为800lex的照明,不错灯确实做了800lex的功,但实际需要吗?没浪费?

2、实际负载只有50KW,而采用了200KW的发电机,虽然发电机的油耗肯定比满载时低,但与50KW发电机相比,油耗仍然一样?没浪费?

3、实际负载只有50KW,而采用了200KVA的变压器,与采用80KVA变压器相比,损耗也一样?没浪费?

4、设备仅需要50KW的风机,而采用了风压、流量都偏高的100KW的风机,然后用调节风门将风压、流量降下来。当然100KW风机被节流后的功率肯定会下降,但他的电耗仍与50KW风机一样?没浪费?

5、负载只有11KW,而采用了22KW的电机,他的有功消耗是一样,但无功损耗也一样?没浪费?

1、“工厂仅需要500 lex 照度的照明,被设计师放大为800lex的照明,不错灯确实做了800lex的功,但实际需要吗?没浪费? ”,既然这么聪明,这么精明,我想实际绝对会用“工厂仅需要500 lex 照度的照明”!

2、“实际负载只有50KW,而采用了200KW的发电机,虽然发电机的油耗肯定比满载时低,但与50KW发电机相比,油耗仍然一样?没浪费?”, 既然这么聪明,这么精明,我想实际绝对会用“实际负载只有50KW的发电机”!

3、“实际负载只有50KW,而采用了200KVA的变压器,与采用80KVA变压器相比,损耗也一样?没浪费? ”,既然这么聪明,这么精明,我想实际绝对会“采用80KVA变压器”!

4、“设备仅需要50KW的风机,而采用了风压、流量都偏高的100KW的风机,然后用调节风门将风压、流量降下来。当然100KW风机被节流后的功率肯定会下降,但他的电耗仍与50KW风机一样?没浪费? ”,既然这么聪明,这么精明,我想实际绝对会“采用设备仅需要的50KW的风机”!

5、“负载只有11KW,而采用了22KW的电机,他的有功消耗是一样,但无功损耗也一样?没浪费?”,既然这么聪明,这么精明,我想实际绝对会“采用负载只有11KW的电机”!

6、这些帐一般人都会算,会有人先设计浪费,但实际不会有人这样做!

网友B:
7、就好像有人只需要6.5KW的风机,却按装了一台50KW的风机,再买一台50KW 的变频器,工作在低频段,把功率降到6.5KW;

8、我觉得这个人怎么也会去买一台6.5KW的风机按上,绝对不会买一台50KW 的变频器节能!

网友F:
.以下是你说的:

“设计偏大余量”
1、这是正常的,这并没有造成实际上的浪费; 2、因为设计并不等于实际,实际运行在需要的功率上; 3、是有些人在计算节电率时,故意夸大用电基数,把设计参数作为用电基数,实际上本来就没有浪费电!

请楼上的不要转移话题,设计余量偏大,究竟是否浪费?

网友F:
“这些帐一般人都会算,会有人先设计浪费,但实际不会有人这样做”

设计功率普遍偏大,这就是中国的实情!楼上的,象你那么聪明、精明能有几个?

让我来设计,也同样如此,因为设计容量大一点保险,即使用户有看法,设计师可以搪塞用户说:“大一点好,省得今后再烦心。”

而一旦设计容量小了,用户绝对不会答应,毫无疑问,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全部将由设计师个人承担。

我们公司的空调设计冷量为1200KW,我们根据实践经验,认为太大,自行改为900KW,即使这样,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制冷量仍然偏大,最大需求只要750KW即可。

我们公司的风机设计功率为45KW,而实际使用中,风机的速度从来就没有达到50Hz,需求功率仅需要30KW就可满足。

我们公司的变压器设计功率为630KVA,我们根据计算采用了500KVA的变压器,实际最大使用约为450KVA。

诸如此类,是太多太多了。

也许你会说,是设计师的水平太臭。这话就对了,现在大部分的设计院都已经承包,他们的设计就象烤烧饼一样论个数,图纸是论张数算帐,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不信你可到http://bbs.co.163.com/index.php?gid=22去看看。当然对于国际级的重点工程除外。

最后问一句,你用过风机吗?测量过它的电流吗?你用过变压器,用过发电机吗?统计过它的负载率吗?

如果你真正的测量、统计过这些负载,你就决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可以保守的说,至少有50%以上的设备设计容量都偏大!

如果不信,你把你们学校变压器负载测量一下再发言。

网友B:
“是设计师的水平太臭。这话就对了”

1、设计师的水平正常;

2、实际需要时,按实际需要安装,不会硬要安装大的,然后买个变频器来降低功率!

网友B:
“我们公司的风机设计功率为45KW,而实际使用中,风机的速度从来就没有达到50Hz,需求功率仅需要30KW就可满足。”

1、既然能买个变频器,为什么不能 按实际需要安装30KW 的风机?

2、45KW的风机,也可以工作在30KW,买个变频器只能增加损耗!

网友B:
“我们公司的变压器设计功率为630KVA,我们根据计算采用了500KVA的变压器,实际最大使用约为450KVA。”

1、设计功率为630KVA;

2、我们根据计算采用了500KVA的变压器;

3、实际最大使用约为450KVA;

4、这不是很好吗,有什么浪费?

网友B:
“至少有50%以上的设备设计容量都偏大!”

1、 设备设计容量都偏大,实际使用功率不是设计容量!

2、设备设计容量都偏大,实际使用功率可以小,没有浪费!

3、不是设备设计容量是多大,就消耗多大,而是实际是多少就消耗多少?

网友B:
1、30KW 的电机带1KW的负载,输出就是1KW,不会是30KW,不会是浪费29KW!

2、30开外的电机带1KW的负载,输出就是1KW,要节能就买一个1kw的电机,而不是买个30KW的变频器!

网友B:
1、60HZ的风机水泵就比50HZ的风机水泵功率大???

2、40HZ运行风机水泵就一定比50HZ运行功率小???

3、为什么50HZ的风机水泵功率有大的也有小的?频率不变功率也可以大也可以小决定什么?

4、功率的大小是决定流量和进出口压差,而不是频率!!!

网友F:
你用过风机,没有过就少说外行话,免得别人笑话。

什么“40HZ运行风机水泵就一定比50HZ运行功率小??? ”这类小儿科深度的问题地球人都知道,不要动不动就拿类似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来说事。

网友F:
“既然能买个变频器,为什么不能 按实际需要安装30KW 的风机?”

如果大家都项你那么聪明,就没有那么多事情了。

不过你再聪明,再能干也不过就是个教书的,工程设计需要资格,设计资格!不是哪个人想做就做的。

通常设计师在设计时,容量都取的大一点,即使用户有看法,他们可以搪塞用户说:“大一点好,省得今后再烦心。”

而一旦设计容量小了,用户绝对不会答应,毫无疑问,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全部将由设计师个人承担。

其实你也够辛苦的,只要有人一提到变频器,一提到节能,你总要来指点一下。

对了,你挑战陈运珍高工一事,有消息了吗?如果你的理论战胜了陈工,别忘了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B:
“小儿科深度的问题”

1、有好多人在计算节能时,用频率计算,犯这样错误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就有你!

2、有人在风机变频改造时,把风门打开后,在25HZ以上就出现过载,而在50HZ工频运行时并不过载,反而运行功率小!

3、所以风机水泵实际运行功率只与流量、压力有关,而与频率无关,不能简单用频率计算节能!

网友F:
“30KW 的电机带1KW的负载,输出就是1KW,不会是30KW,不会是浪费29KW! ”

这问题任何人都知道,用不着你来告诉大家。现在我问你,22KW电机带11KW的负载,他们的无功损耗也一样?

如果不一样,那就与你说的“实际上本来就没有浪费电!”相矛盾!

等着你回答,不要转移话题!

网友F:
“有人在风机变频改造时,把风门打开后,在25HZ以上就出现过载,而在50HZ工频运行时并不过载,反而运行功率小!”

是你的实验?你在场?没在场就不要下结论!

在25HZ以上就出现过载?变频器发生过载就一定是耗用功率大?

你知道25HZ时的电压是多少,功率是电压*电流,25HZ过载是电流发生过载,并非是电机功率过载。

网友G(2008-10-15):
“既然这么聪明,这么精明,我想实际绝对会”老刘头想的太多了,建议有机会多做工程与相关电气、工艺设计部门多打交道。

网友H:
你们都讲的太好了,节能势在必行!

网友I:
好文章啊,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J:
写得好啊,值得学习!

网友I:
我把家里的灯泡全换成节能灯了,结果一算帐,买节能灯的钱够我用几年电呢,我算节约呢还是浪费?

网友K:
苦口婆心,常识性问题啊。

网友L(2008-12-05):
恩  是的   生活好了  但是安全要注意

网友M:
支持25楼!!!!!

强烈要求清除不懂变频算法的人在这里做害群之马

网友M:
志斌 X刘志斌
积分:13290
帖子:10087注册时间:2006-7-30 10:51:00 27楼 回复时间:2008-10-14 12:06:50 “小儿科深度的问题”

1、有好多人在计算节能时,用频率计算,犯这样错误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就有你!

2、有人在风机变频改造时,把风门打开后,在25HZ以上就出现过载,而在50HZ工频运行时并不过载,反而运行功率小!

3、所以风机水泵实际运行功率只与流量、压力有关,而与频率无关,不能简单用频率计算节能!

很好解释这个问题,见过10HZ过载而20HZ不过载没有?没有就不要乱说话

网友N:
学习一下了,很有道理。

网友O:
我公司一台设备,设计装机容量90KW

在实际选型时,采用110KW电机

在设备运行初期时,由于风机一直过载运行,导致所装变频不能投入使用

后来在正常运行时,变频频率一般控制在32HZ左右

但是几个月后,由于生产变动,需要提产,变频频率一般控制在42HZ左右

您告诉我,我该选小功率,还是放大功率选型

我在一个工厂做设备经理也有8年了,我有一个总结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的工厂所有的东西都大,但是还不够大,为什么,老板不肯出更多的钱

网友P:
大家不要理那只会教书的了,一点实际经验都没有!

不过教书的就是有时间啊,啥事都来掺和一下,佩服 佩服

网友Q(2009-02-09):
    节电……这个词是全世界人都应该响应的。但节电还须根据环境而定。

网友R:
节能势在必行!........

网友S:
用节能灯好些虽然贵,但比产生同样亮度的灯泡省点。如果只是因为省电只是选择低功率灯泡而忽略其他因素,就好比为了省油,不炸油条改为蒸馒头!

网友T:
不浪费就是节能·······该用的还要用。

网友U:
合理用电,养成好的习惯

网友V:
值得学习,希望内容多点,深点。不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W:
想法不错,呵呵,实际不知道能办到?

网友R:
引用 网友T:
学习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