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47系列断路器接线用线鼻子吗

楼主(2008-09-15):
比如断路器接6平方的铜软线(BVR),大家是直接接还是加上线鼻子

网友A:
直接接也可以的,最好还是加上接线鼻子扁平型

网友B:
直接就好了

网友C:
最好用线鼻子.没有的话,只好直接接了.

网友D:
把线挝个回头弯捏紧再直接接最好。

网友E:
有条件的话,用上接线鼻是最好的。

网友F:
BV 的就直接压住就好;BVR 软线最好用接线鼻

网友G:
BV和BVR线在工程上使用场合怎样区分?

网友H:
随便,我一般会直接接上

网友I:
是否要镀锡好点,我是直接接的.

网友J:
有条件的话,用上接线鼻是最好的。电气 自动化就是要用线鼻

网友K(2008-10-19):
6平方以下的单心线可以直接压接,其余的多心和单心线都要压线耳,要不就不规范

直接接的话当时是没问题,可是时间长的话接头会氧化发热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把线挝个回头弯捏紧再直接接最好。

网友M:
用不用都可以,如果你是做工程的,最好是用,如果是做维修电工的,用不用都可以!

网友N:
同意long668669 ,做工程的时候为了好检验通过是要用线鼻的,但是维修的时候用和不用没什么区别。

网友O:
引用 网友M:
用不用都可以,如果你是做工程的,最好是用,如果是做维修电工的,用不用都可以!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同意long668669 ,做工程的时候为了好检验通过是要用线鼻的,但是维修的时候用和不用没什么区别。

网友Q: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也可以的,最好还是加上接线鼻子扁平型

网友R:
那种东西好象叫线插,一般不用,

网友S:
??????? 渡上锡再压比较好。

网友T:
牛人,我怎么看这问题跟问:穿鞋需要穿袜子吗?? 差不多?

网友U:
软铜线直接压上好,加上鼻子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V:
最好是用,如果没有那就直接压进去了,做工程的一定会用.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K:
如果你接触进口设备比较多的话你就会深有体会!

现在老外好多电箱都不用线槽了,用软线架空,线弯的角度是弧度很自然而且有利于散热.

好象都没见过不压线耳的

网友W:
把线头剥长点,弯个回头,再拧紧螺钉.

网友X:
看你自己的习惯了,不过最好还是压上鼻子,再灌上锡!

网友Y:
有条件就加,不加也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