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中的检测技巧

楼主(2008-09-15):
霍尔元件好坏检测! 很多人对霍尔元件好坏检测不是熟悉,在维修的时候,往往要判断是否好坏.霍尔元件有电源,信号输出端,据我维修的经验,最好测量其输出电压,变频器在STOP状态下,电流应该是0,这时霍尔输出电压也应该是0V,如果测的电压有,一般这只就坏了,测量电阻和正常的霍尔对比也是一个方法,但实际看来坏的霍尔和好的电阻都差得不多,它的坏其实一般是上面的电位器阻值变化所致,导致取样电压点变化CPU误检测出现保护千万不要试着修霍尔,因为弄不好,会把模块炸了,在路检查输出电压是最好的方法.   实例:一台台达A系列22KW机器显代码CFF,手册的意思是线路异常,但检查机器没有什么坏的,分析是检测部分的故障,机器在STOP状态下,检查霍尔的输出电压,发现有只霍尔输出有1V,换掉这个后机器正常. 霍尔元件输入和输出是个比例关系它检测对象是电流比如1000:1的霍尔变频器输出是50A的电流霍尔输出50MA电流同时检测电压也要变化变化的大小与电流是正比关系同时和器件的阻抗有关系修机器的时候检查输出电流是很麻烦的一般检查电压很方便的霍尔一般是4个脚2个脚是霍尔的电源端2个是检测输出.只要明白了它工作的原理就好判断其好坏了. 一般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大?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对应的2.2v过载点为3.3v过电流电为4.4v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一般按上述用要求配制。100Aat4v是100安时对应正负4伏,若有放大电路再进行折算。代换电流传感器应按上述要求实施。台达15KW的机器霍尔坏后可以用200A/4V的国产带换注意的是电源接线+_15V 电子元件的检测和更换经验 一、电阻器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1、固定电阻器的检测。 A、将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与电阻的两端引脚相接即可测出实际电阻值。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应根据被测电阻标称值的大小来选择量程。由于欧姆挡刻度的非线性关系,它的中间一段分度较为精细,因此应使指针指示值尽可能落到刻度的中段位置,即全刻度起始的20%~80%弧度范围内,以使测量更准确。根据电阻误差等级不同。读数与标称阻值之间分别允许有±5%、±10%或±20%的误差。如不相符,超出误差范围,则说明该电阻值变值了。 B、注意:测试时,特别是在测几十kΩ以上阻值的电阻时,手不要触及表笔和电阻的导电部分;被检测的电阻从电路中焊下来,至少要焊开一个头,以免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对测试产生影响,造成测量误差;色环电阻的阻值虽然能以色环标志来确定,但在使用时最好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其实际阻值。 2、水泥电阻的检测。检测水泥电阻的方法及注意事项与检测普通固定电阻完全相同。 3、熔断电阻器的检测。在电路中,当熔断电阻器熔断开路后,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若发现熔断电阻器表面发黑或烧焦,可断定是其负荷过重,通过它的电流超过额定值很多倍所致;如果其表面无任何痕迹而开路,则表明流过的电流刚好等于或稍大于其额定熔断值。对于表面无任何痕迹的熔断电阻器好坏的判断,可借助万用表R×1挡来测量,为保证测量准确,应将熔断电阻器一端从电路上焊下。若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熔断电阻器已失效开路,若测得的阻值与标称值相差甚远,表明电阻变值,也不宜再使用。在维修实践中发现,也有少数熔断电阻器在电路中被击穿短路的现象,检测时也应予以注意。 4、电位器的检测。检查电位器时,首先要转动旋柄,看看旋柄转动是否平滑,开关是否灵活,开关通、断时“喀哒”声是否清脆,并听一听电位器内部接触点和电阻体摩擦的声音,如有“沙沙”声,说明质量不好。用万用表测试时,先根据被测电位器阻值的大小,选择好万用表的合适电阻挡位,然后可按下述方法进行检测。 A、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1”、“2”两端,其读数应为电位器的标称阻值,如万用表的指针不动或阻值相差很多,则表明该电位器已损坏。 B、检测电位器的活动臂与电阻片的接触是否良好。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1”、“2”(或“2”、“3”)两端,将电位器的转轴按逆时针方向旋至接近“关”的位置,这时电阻值越小越好。再顺时针慢慢旋转轴柄,电阻值应逐渐增大,表头中的指针应平稳移动。当轴柄旋至极端位置“3”时,阻值应接近电位器的标称值。如万用表的指针在电位器的轴柄转动过程中有跳动现象,说明活动触点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5、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的检测。检测时,用万用表R×1挡,具体可分两步操作: A、常温检测(室内温度接近25℃);将两表笔接触PTC热敏电阻的两引脚测出其实际阻值,并与标称阻值相对比,二者相差在±2Ω内即为正常。实际阻值若与标称阻值相差过大,则说明其性能不良或已损坏。 B、加温检测;在常温测试正常的基础上,即可进行第二步测试—加温检测,将一热源(例如电烙铁)靠近PTC热敏电阻对其加热,同时用万用表监测其电阻值是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如是,说明热敏电阻正常,若阻值无变化,说明其性能变劣,不能继续使用。注意不要使热源与PTC热敏电阻靠得过近或直接接触热敏电阻,以防止将其烫坏。 6、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的检测。 (1)、测量标称电阻值Rt 用万用表测量NTC热敏电阻的方法与测量普通固定电阻的方法相同,即根据NTC热敏电阻的标称阻值选择合适的电阻挡可直接测出Rt的实际值。但因NTC热敏电阻对温度很敏感,故测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A、Rt是生产厂家在环境温度为25℃时所测得的,所以用万用表测量Rt时,亦应在环境温度接近25℃时进行,以保证测试的可信度。 B、测量功率不得超过规定值,以免电流热效应引起测量误差。 C、注意正确操作。测试时,不要用手捏住热敏电阻体,以防止人体温度对测试产生影响。 (2)、估测温度系数αt 先在室温t1下测得电阻值Rt1,再用电烙铁作热源,靠近热敏电阻Rt,测出电阻值RT2,同时用温度计测出此时热敏电阻RT表面的平均温度t2再进行计算。 7、压敏电阻的检测。用万用表的R×1k挡测量压敏电阻两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绝缘电阻,均为无穷大,否则,说明漏电流大。若所测电阻很小,说明压敏电阻已损坏,不能使用。 8、光敏电阻的检测。 A、用一黑纸片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遮住,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基本保持不动,阻值接近无穷大。此值越大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小或接近为零,说明光敏电阻已烧穿损坏,不能再继续使用。 B、将一光源对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应有较大幅度的摆动,阻值明显减些此值越小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大甚至无穷大,表明光敏电阻内部开路损坏,也不能再继续使用。 C、将光敏电阻透光窗口对准入射光线,用小黑纸片在光敏电阻的遮光窗上部晃动,使其间断受光,此时万用表指针应随黑纸片的晃动而左右摆动。如果万用表指针始终停在某一位置不随纸片晃动而摆动,说明光敏电阻的光敏材料已经损坏。二、电容器的检测方法与经验电容常见的标记方式是直接标记,其常用的单位有pF,μF两种,很容易认出。但一些小容量的电容采用的是数字标示法,一般有三位数,第一、二位数为有效的数字,第三位数为倍数,即表示后面要跟多少个0。例如:343表示34000pF,另外,如果第三位数为9,表示 10-1,而不是10的9次方,例如:479表示4.7pF。更换电容时主要应注意电容的耐压值一般要求不低于原电容的耐压要求。在要求较严格的电路中,其容量一般不超过原容量的±20%即可。在要求不太严格的电路中,如旁路电路,一般要求不小于原电容的1/2且不大于原电容的2倍~6倍即可。 1、固定电容器的检测 A、检测10pF以下的小电容因10pF以下的固定电容器容量太小,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只能定性的检查其是否有漏电,内部短路或击穿现象。测量时,可选用万用表R×10k挡,用两表笔分别任意接电容的两个引脚,阻值应为无穷大。若测出阻值(指针向右摆动)为零,则说明电容漏电损坏或内部击穿。 B、检测10PF~1000μF固定电容器是否有充电现象,进而判断其好坏。万用表选用R×1k挡。两只三极管的β值均为100以上,且穿透电流要些可选用3DG6等型号硅三极管组成复合管。万用表的红和黑表笔分别与复合管的发射极e和集电极c相接。由于复合三极管的放大作用,把被测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予以放大,使万用表指针摆幅度加大,从而便于观察。应注意的是:在测试操作时,特别是在测较小容量的电容时,要反复调换被测电容引脚接触A、B两点,才能明显地看到万用表指针的摆动。 C、对于1000μF以上的固定电容,可用万用表的R×10k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容器的容量。 2、电解电容器的检测 A、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较一般固定电容大得多,所以,测量时,应针对不同容量选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1~47μF间的电容,可用R×1k挡测量,大于47μF的电容可用R×100挡测量。 B、将万用表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

网友A:
不错,就是没有分一下段落,看起来很累。

网友B:
资料可以,排版不好。

网友C:
不错,注意版面美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