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切断电源对电器是否有害?

楼主(2008-09-15):
直接切断电源对电器设备是否有害?

网友A:
要看什么样的设备,有些设备是可以这样的,但有的就不行

网友B:
比如电脑,就不能直接关断电源。

网友C:
不仅对电器设备有害,有时对操作者都会造成伤害。

网友D:
看具体的设备而言,是不是可行的操作

网友E:
看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F:
直接切断电源不会对大部分设备造成直接损害,但可能有严重的后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具体的设备而言,是不是可行的操作

楼主问的范围太广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看具体的设备而言,是不是可行的操作

网友I:
自动化程度越高,直接断电危害越大。

网友J:
要看是什么地方用,有的地方是不能直接切断电源,直接切断拉弧对人有身体伤害的,主要是看现场电源的使用.

网友K:
  无论什么设备,电源对它来说要么连接,要么断开,为什么不是直接切断啊!比如计算机关机,开关电源将+3.3V、+5V、+12V、-5V和-12V同时关断,待机的+5V是内部小电源提供给启动开关。这不是直接切断吗?

  版主的问题应该是各种用电设备的通、断电顺序,因为各种电器设备的操作顺序是不同的。

网友L: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要是用工业计算机的设备你说能直接关吗?就是一些大电流的设备你要是直接关设备操作不当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会引起设备或人身的伤害。但是要是紧急情况,比如急停的时候就不要管哪么多了,人身的安全大于设备的安全。

网友M: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