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触摸屏485通讯驱动多台外设的方法

楼主(2008-09-16):
用台触摸屏外挂台达变频器四台,台达PLC一台,是全部用485通讯好还是还用COM1接PLC,485口接变频器?如果用两个口,那么在触摸屏上又怎样建两个口的多台外设工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样的通讯方式只能够作为数据读写,不可能作为通讯控制,因为不管是485还是232通讯速度都太慢了,如果要求不高怎么做都可以!

网友:
全接485好,这样PLC的COM1可以用作上下程序和监控用

网友B:
用PLC的COM2通信比较好,我用过115200的波特率LINK与4台变频器通信,响应时间为0.2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