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用台达触摸屏外挂多台控制器的方法

楼主(2008-09-16):
用台达触摸屏外挂台达变频器四台,台达PLC一台,是全部用485通讯好还是还用COM1接PLC,485口接变频器?如果用两个口,那么在触摸屏上又怎样建两个口的多台外设工程?485通讯的电缆用什么样的好?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最好是COM1接PLC用232走,COM2接变频用485走,新建1屏然后在选项-----设定模组参数---通讯 新增通讯即可,然后在画面里做软件的时候指定下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