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9-16):
用一台台达ES系列的PLC怎样与4台台达的B系列的变频器通讯,PLC程序又怎么写.请那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不太清楚啦,不好意思啦 !

网友B:
用MODBUS进行读写,跟1台的一样,

网友C:
但在上位机中读写的地址不一样

这个要看一下手册呀

读的1号地址的是D1480~D1495

写的1号地址是D1496~D1511

2号~4号读写地址往下排就可以了

我记的好像是

网友D(2008-10-22):
用MODRD MODRW 和MODWR指令!很简单的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