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08-09-16):
常用三菱的伺服的朋友应该知道,MR-J2S-40A,放大器控制回路供电电源下端的绿色端子排,可以外界制动电阻,标配上面有个短路片,请问用不用拿下来,因为我看是连在D--P 端子上, 而我目前现场原因是因为电机空载时,电机表面温度能达到49度左右是不是正常状态,是不是D---P短路片没有拿下来,导致的呢,请常用三菱的朋友建议一下。

网友A:
如果不外接制动电阻的话不要拿下来,这是使用控制器内部的制动电阻. 49度左右没事的.

网友B:
不超過60度都是正常的

我公司常用J2S放大器

网友C:
呵呵;这个温度很正常的;说明刹车电阻使用的还不频繁;

楼主:
谢谢诸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