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与控制阀的区分

楼主(2008-09-16):
现在国内对控制阀与调节阀基本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分,往往将控制阀和调节阀笼统地一起称呼,更多地是将带有执行机构的阀门都称为调节阀,而控制阀的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看看网络上那些做控制阀的网站,都是将控制阀称作调节阀。我觉得这里有些概念有必要澄清一下,浅陋之见,唯期抛砖引玉。
控制阀的定义应该是:过程控制工业里最常用的终端控制元件就是控制阀。控制阀调节流动的流体,如气体、蒸汽、水或化学混合物,以补偿负载扰动并使被控制的过程变量尽可能地靠近需要的设定点。传感器将压力、温度、流量等信号反馈给调节器,调节器将测量信号与设定值进行比较,然后根据运算的结果输出控制信号给控制阀,由控制阀来调整阀门开度,进而实现对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的自动调节。按照这个定义,阀门必须要和传感器、控制器(PLC、DCS或单纯的调节器)组成控制回路(不管是单回路还是多回路)实现对过程变量的控制,才能称之为控制阀。所以,所有配有执行机构的气动、电动、液动的阀门,都应该叫做控制阀,包括电磁阀,因为它们都可以和控制系统组成控制回路,实现自动控制。不管它们接收的是开关量信号还是比例信号,控制原理都是一样。而所有的手动阀门都不是控制阀。有些阀门厂家还有自控阀的叫法,其定义应该同于控制阀。
而调节阀,其实就是节流阀,对于节流阀,它的意图是产生压力降和降低流量,因此它可以有一个直径明显小于阀门通径的阀座。节流阀的设计是产生压力降以降低直线压力、流量、温度,而开关阀的结构上允许直线通过流体而不明显地产生压力降。如O型球阀、蝶阀、管夹阀等,它们的流阻都很小,介质通过时产生的压降都很小,所以适合开关控制,不适合节流控制。节流阀需要根据过程工艺的要求设计出合适的流量特性和阀芯、阀座直径,开关阀则不需要。节流阀配以执行器,就是电、气或液动调节阀了。所以狭义地将,调节阀只限于节流阀如单座阀、双座阀、套筒阀、角形阀、三通阀、V型球阀等有限的几种(所以在业界还有手动调节阀一说)。
可以说,所有的调节阀都是控制阀,但控制阀未必就是调节阀。至于自力式调节阀,它不应该归入控制阀一类,因为不管是自力式压力调节阀,还是温度、流量调节阀,都是靠介质自身的动力来驱动阀门,控制变量还得靠手动来设定,它们不能和控制系统组成控制回路。它们应该和安全阀、疏水阀、减压阀、水力控制阀等归入自动阀一类。
个人浅见,如果要简化阀门分类,不如分为开关阀、节流阀、自动阀三大类。

网友A:
个人感觉很专业!本人一直做调节阀,一直以为调节阀和控制阀是一回事!

网友B:
好像没你分得那么仔细哦

网友C:
不清楚,学习一下。

网友D:
自力式调节阀也可以对流体的流量进行控制为什么不叫控制阀?

网友E:
不清楚,学习一下

网友F:
自力式调节阀是检测流体的参数,和测量参数比较后输出大小的,本身构成回路的。

PLC/DCS/单表的设定值也是人为给定的啊,感觉没什么区别

楼主:
自力式调节阀本身是一个回路,但是没有和控制系统构成回路,不能用控制器来控制,所以和真正意义上的控制阀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G:
整复杂了,没有必要,我们需要的是怎么把这些整合,你要给它分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