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码器设置问题

楼主(2008-09-16):
S7-200编码器设置

利用指令向导,做完HSC的向导后,产生一个中断程序,调用中断就可以进行读取操作,,现在我想在触摸屏中修改预置值,主程序中应该怎么样往高速计数器的中断程序中写?有什么方法吗?有哪几个步骤?

网友A:
预置值直接修改就可以了,但是修改完毕以后需要重新启动高速计数器指令。你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确认修改”按钮,按下去置1,延时复位,确认修改后在程序中处理,重新启动高速计数器。

网友A:
高速计数器不复杂,我不建议你采用向导来写,向导是加密的东东,麻烦不易理解。

网友A:
每台高速计数器都有一个32位当前值和一个32位预设值,当前值和预设值均为带符号的整数值。欲向高速计数器载入新的当前值和预设值,您必须设置包含当前值和/或预设值的控制字节及特殊内存字节。然后您必须执行HSC指令,将新数值传输至高速计数器。

网友A:
如果不太理解,可以看我发过的相关帖子,也有很详细的实例。点击我的名字可以看到我发的相关帖子,那个什么“摩托车装配线”的帖子。

网友A:
载入新预设值(任何模式)
下列步骤说明如何改变HSC1的计数器预设值(任何模式):

1. 载入SMB47,写入所需的预设值:
SMB47 = 16#A0
启用计数器
写入新预设值

2. 用所需的预设值载入SMD52(双字尺寸数值)。

3. 执行HSC指令,使S7-200为HSC1编程。

楼主:
谢谢,我这就看!

网友B:
讲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