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控制2路步进电机?要高低速度用什么命令?

楼主(2008-09-16):
PLC怎么控制2路步进电机?要选用什么型号的PLC主机?控制2路步进电机要高低速度用什么命令?

如何设置通讯?请各位大虾发表您的意见,我是新手,请详细点回答好吗?谢谢您了!

网友A:
可以选择台达晶体管输出的机种

楼主:
我这是      型号DVP-14SS   DVP-08SM  DVP-08SP  DVP-O8SP DVP-O8SN  这几种联结在一起的,哪个型号有这个?

网友B:
三菱的FX1N,FX1S

松下的FP

QQ:525268244

唐山博泰设备:

http://www.botaiauto.cn/

网友C:
三菱、西门子、松下、欧姆龙的小型机都具备这种功能,具体使用看手册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D(2008-11-06):
用PLC的脉冲输出指令,改变脉冲的频率可以改变速度。

网友E:
PLSR加减速脉冲输出命令。台达可以,只是速度最高是10K。

网友F:
可以选择晶体管输出型PLC

网友G:
学习学习.   我也是新手.

网友H:
三菱的FX1N,FX1S

松下的FP

网友I:
各位大侠,,我要怎样连线,PLC的程序如何写,(控制正转5周,停10秒,反转5周,停10秒,如此循环)

网友J:
台达没玩过。。。爱莫能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