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故障位置判断

楼主(2008-09-16):
在自动运行的plc程序中,大部分故障是因为连锁回路故障引起的,这时候判断故障的简单方法就是:假如该动作不能进行,那就应该检查上一动作的执行情况,包括该动作需要的连锁条件。

网友A:
废话,只要是做工控的都会。你还不如说要先明白接线,然后再明白原理。

网友B:
高人,是不是刚学来的 ???

网友C:
也算一点经验的总结。

网友D(2009-04-10):
哈哈!!高人!经验总结的挺快的!!

网友E:
高手呀...............我学习了~~~~~~~~~~~~~~~~~~`````

网友F:
论坛里高手如云,但新手也不少,无论难易程度,但发上来大家(新手)参考,损人不利己,何苦呢

网友G:
人家也是好心一片。。。说话何必太冲呢。。。!!!!你天生聪明吗?

网友G:
不过。我发现PLC。。一般看得懂电路图的人应该都会接吧!!PLC具体维修,,,如果是程序坏。好多公司都是原厂拷程。。。。。。。。

楼主(2010-12-13):
不尽然吧?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