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词典里的变量无法删除

楼主(2008-09-16):
数据词典里的建立的I/O变量无法删除,提示:“正在画面或命令语言中使用,无法删除”,将画面和命令语言删除后仍无法删除变量

网友A:
关闭所有画面后在工程浏览器中点工具-更新变量计数,然后可以通过删除未用变量,也可以在数据词典中删除。

网友B:
说明你的画面中在用着这个变量,所以你就不能删除,你必须吧这个变量先从画面中去掉,然后关掉画面,想一楼说的那样就可以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