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小变频器能否带一台大电机

楼主(2008-09-16):
有客户询问:一台15KW的变频器和一台7.5的变频器能不能合起来带一台22KW的电机?

网友A:
头一回听说这么干的!   观望中!

网友B:
没听说过,估计难度相当大,你给变频的厂方出难题了!

网友C:
呵呵;不可以的;

一个变频器带二个电机是可以的;

网友D:
可以,不过需要运用直流母线技术。有些品牌的变频器直流母线是外接出来的,比较容易操作一点;有些品牌变频器没有外接出来就麻烦了。直接在输出端并联,肯定烧变频器,没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就不要那样玩了。

网友E:
 楼主,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D:
我发过一个关于“直流母线”的相关帖子,请参阅: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5-B9CD-1C0D1424AAFD

网友D: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共用直流母线主要不是应用在这种场合的。虽然共用直流母线可以解决逆变能量的问题,可以提供足够的能源,但是输出那一块就存在问题了——输出晶闸管的额定电流是一定的,15KW的变频器输出晶闸管的额定电流未必可以承受22KW电机的电流冲击(当然如果电机不是满负荷的话也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刘志斌出来辩论一下

网友G:
变频器的并联输出技术,变频器模块化,不只是两台并联,还可以很多台输出并联之后带动一台电机。目前各个大公司正在进行技术攻关开发,听说市场上早已经有产品出来了。因涉及到输出均流问题,可能是相同功率的并联在一起好做,不同功率的输出并联有难度。

不过,普通变频器可不行啊!否则会烧掉。

网友H:
有意思,没听说过,观望ing................

网友I:
这个不行吧?先不说这个没有先例的问题,只说两台变频器怎么样去实现过电流,过负荷保护?

上面有说到共用直流母排的问题,共用直流母排肯定不是用在这个方面上的,原则上讲,是用在共用直流电源,各自拖动各自的电动机而已!!!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有意思,没听说过,观望ing................

网友K:
哪里有这样用的,肯定不行。

网友L:
呵呵;不可以的;共直流母线也不行。

一个变频器带二个电机是可以的

网友M:
头一次听说,那用户脑筋一定是进水了!!!

网友N:
不可以这样做

网友O:
如果你卖的变频器本身是有这种功率并联的功能的话,是可以的

比如我们的机器是可以做到500KW和500KW的机器并联,当作1000KW来用的

但是

如果没有,是不可以的

而且,也没有6L说的那么简单,比如说

光考虑直流母线,你怎么能够确保到2台机器IGBT的上下桥臂是同时开通的呢~!?

要是1号机器的上臂通,这时正好2号机器的下臂通,会发生什么现象~!?

稍微想想就知道了

而且,据我所知,小功率的机器没有怎么干的,所以,建议LZ直接买个大功率的变频器得了~

网友P:
新颖的话题。

网友Q:
和直流母线有什么关系?

要并联也可以,必须算法相同(空间调制),有同步信号!否则别想!!

网友R:
其实,个人觉得,从理论上分析,同等功率的变频器并联是可以的,非同等功率的变频器并联使用是肯定不行的,存在环流问题,最好是同等功率,同一品牌的,同一个批号的最好,因为变频器的特性基本可以相对来说比较接近,而且,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如果有条件是能够测量下变频器的特性,同时建议增加功率,使得总的功率大于电机的功率.

网友S:
1、搂主的问题是两台独立控制的变频器拖动同一台电动机的问题;

2、如果把并联逆变模块说成是两台变频器不妥!

网友T:
  23楼 回复时间:2008-9-16 23:02:04
和直流母线有什么关系?
要并联也可以,必须算法相同(空间调制),有同步信号!否则别想!!
-----------------------------------------
有道理。请参照发电机同期装置。

网友U:
没用过,不推荐,学习中......

网友V:
肯定不行吧?

哪来的高手这么干啊?

网友W:
估计是不行,期待中

网友X:
肯定不行,变频器输出是逆变电源,两台变频器的输出不能并联,而且电流分配也是难点。

网友Y:
新鲜话题

网友Z:
    头一次听说哦~~~

网友AA:
不可以的,还没有见过变频并联使用

除非是厂家非标定做出来的~~~~

网友I:
有谁用过,来报个到哈?

网友AB:
回复客户:一台15KW的变频器和一台7.5的变频器不能合起来带一台22KW的电机!

网友AC:
有意思,没听说过,观望

网友AD:
两台变频器是不能并联运行的,要达到其输出各相电压和相位都应相同是很难的。

网友M:
那用户脑筋一定是进水了!!!

楼主:
嘿嘿!!这是我发过的最火的一个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