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伺服应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9-16):
现有一台设备需安装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安装位置与控制柜的位置之间有30米的距离。这种情况,编码器和驱动器之间的连接线是否需要加中继?(手册要求连线不超过20米。)加中继的话,用什么产品?

网友A:
你的是什么设备?严格来说确实的加。不过,在实际中有些角钢生产上面,有些距离也在30米,也没有加,能正常运行。你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B:
在实际中有些角钢生产上面,有些距离也在30米

楼主:
我的设备是移栽机.三轴空间定位.现在为这个事,搞的头皮发麻.

网友C:
很简单,用一对0.75mm平方的绞线(俗称花线)并在编码线的5V电源两端,要查手册找出具体是那两根线!

原因是如果线太长,驱动器给电机编码器供电的5V电源线损就大,可能在编码器端的电压只有4V或更低,编码器工作就会异常,不低于4.5V就问题不大了,并粗一点的线以减少压降。

网友D:
可以延长编码器的电源线,同时您也的考虑到压降和蔽频干扰问题

网友E(2008-10-17):
用松下的伺服电机,可以支持50M.

网友F:
应该不用,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网友G:
"应该不用,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个人认为,这种涉及可靠性的问题,还是不要尝试比较好,按照规范来做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