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AUTOCAD的图形文件转换为运动控制器所需要的坐标代码

楼主(2008-09-16):
本人需要做一个运动控制系统,请各位高人给小弟点建议,请问如何将AUTOCAD的图形文件转换为运动控制器所需要的坐标代码,是否有现成的软件卖?转换得到的是什么格式的代码?自己开发的运动控制器能否读取这些代码实现运动轨迹的控制。小弟在此先谢各位高人!

网友A:
可以转换成G代码

网友B:
请问如何转换成G代码呢?有相关的软件吗?可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C:
用TRIO的吧,可以转成VB的

网友B:
“邮资脑袋”的意思是AUTOCAD的图形文件可以转换成VB语言?TRIO控制器可以执行VB语言?

网友D:
重dxf格式入手,读取dxf格式,分析其中的各个图元,最终转换成运动控制卡可解释的代码。其中要注意到走刀的轨迹,可能要对dxf格式从排序。

网友E:
我们有现成的板卡和开发好的软件,如有需要请联系:13651758366

网友F:
"其中要注意到走刀的轨迹,可能要对dxf格式从排序"———相当于要在CNC中部分实现CAM的功能,有一点儿难度的。

网友G:
我们做过这个,需要联系lwzm88@hotmail.com

网友H:
有很多CAM软件就是做这个用的,比如FAST-CAM、EASY-CAM、MASTER-CAM等。一般直接转换成文本文件输出。

自己开发的运动控制器能否读取这些代码实现运动轨迹的控制-----只要自己开发的东东能够读入和编译G代码,并且据之进行插补操作就行。

网友I:
对:pfzhu 关于

重dxf格式入手,读取dxf格式,分析其中的各个图元,最终转换成运动控制卡可解释的代码。其中要注意到走刀的轨迹,可能要对dxf格式从排序。

内容的回复:

排料、套料,软件很复杂,融合到CNC里的只是简单的功能,个人认为CNC就是CNC,不要融合太多的其他功能进去,其他功能可以是单独的软件

网友J:
我作过vb读取cad图元的 ,首先吧cad图形保存为dxf格式,用文本可以打开这个文件 里面是各种图元信息 用vb编写代码提取出来,然后你想怎么生成就怎么生成  很简单的

网友B:
小弟在此先谢各位高人,我先学习学习!

网友K:
谁来更详细的说说^

网友C:
我来说下吧,就拿TRIO控制器来说,他有一个专门的CAD 2 MOTION软件,可以把事先画好的CAD二维图形文件保存为.dxf格式的文件,然后再在这个软件中导入保存的.dxf文件,这个软件就可以自动生成TRIO控制器的专门运动加工程序文件.bas.程序根据所画图形的路径生成,只需简单加工修饰就可以直接运行

网友F:
这么说来,TRIO的这款专门软件CAD 2 MOTION就已经算是简单的CAM了,总之路径规划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B(2008-10-17):
如果这样看来TRIO功能真的很强哦!PMAC卡、PARKER卡、GALIL卡有没有相应的功能?是否有软件直接把图形文件直接转换为G代码?

网友L:
印象中好像在TRIO网站上有类似功能的软件可以免费下载,去试试看吧!不知道是否就是15楼说的那个软件http://www.triomotion.net/Info_1333.html

网友M:
用CAXA就可以!!楼主不防去:www.caxa.com看看!

网友N:
的确用CAXA就可以,

一般的点阵图形要先实现点阵图形轮廓化,然后将轮廓图形矢量化,得到矢量化的图形后就可以拟合编程得到G代码的编程加工程序。

AUTOCAD生成的图形文件一般已经是矢量化的图形文件了,楼主不妨去:www.caxa.com看看!。

网友M:
其实楼主所要得功能用很多软件可以达到。比如:PRO/E、ug、等等多可以。

网友O(2011-01-07):
摸我jj说的很好....................................。。

网友P:
楼上讲的很有道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O:
摸我jj说的很好....................................。。

摸得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