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流相关问题咨询

楼主(2008-09-16):
本人从事电工工作,主要工作为现场设备维护、维修,昨天在上班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整条生产线,四台电动机同时过流,而且,电机功率相当的小,都是皮带制动电机,0.55-0.75KW,当时对电机,控制回路,还有电机额定电流、电机保护开关上的可调整电整值都进行了相应的对比、检查,发现其中一台0.55KW电机运行电流达到了1.7A,检查负载无异常,最后找到了问题所以,是电压过高,将变压器上的电容补偿关闭后,电压有所下降(故障时电压为430V,停止电容补偿后电压为400V,因为晚上,所以电压会高出额定很多),

关键是故障恢复了当然是最重要的,只是,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电机的电流怎么会为电压拉上关系,自己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小时候玩过电动马达,发现用多节电池会比单节电池达到更快的转速,会不会像水流一样,压力一大,流量就越高)希望高手们给予指点,最好是帮我提供点相应问题的解释资料,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诚心求助,顶上去,别沉了.

网友A:
本来电压高了,电流应该小了才对,怎么反而大了?

网友B:
铁芯进入了非线性区,开始饱和了

网友C:
需要用电机方面的理论知识来解释了。

还没忘的,以及电机拖动学得好的,出来帮忙给楼主分析一下了。

网友D:
电压大时: 因为电机的电阻抗不变,U=I*R,I=U/R,R不变,U加大,所以I变大,不知对不对,

电压小时:  因为电机拖的负载没变.P=UI,I=P/U P不变,U减小,所以I变大.

网友E:
电机理论和拖动都没学过

怎么办呢

就象是过压和欠压,可能针对电机不同的工作区来分析

网友F:
电动机在正常(额定)负载下电压高于与低于额定电压允许的变化范围,电流都会升高,电机发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动机在正常(额定)负载下电压高于与低于额定电压允许的变化范围,电流都会升高,电机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