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丝的材料选取

楼主(2008-09-16):
请教各位大虾!回焊炉的加热丝一般选用什么材料?它的直径一般选多大?比如单相220V,加热通道长110CM,应改选多大的加热丝?

什么材料?

网友A:
首先计算加热功率,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炉子容积、炉壁和保温材料、被加热的物料等的热容量,以及散热的情况;这部分主要是热学设计。
其次考虑电路形式(单相/三相),元件组织方式(串联/并联),计算加热元件、选择材料(阻值、长度、直径/截面,特别注意表面热负荷这个参数)。

楼主:
谢谢!请问一下针对回焊炉所需加热元件应选哪种较好?有哪些好的品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觉得硅碳棒可能比较合适。

网友B:
用钨丝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