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算是LG-PLC 的BUG

楼主(2008-09-16):
在F031F之前的特殊继电器可以使用,到F0320之后就显示超范围.

不明白是自己的操做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A:
软件问题,我试过了,我的没有问题。

网友A:
图我传不上来

网友B:
我高度怀疑楼上那位没实验就来回答!!!!我也同样实验过,问题和楼主说得一样!!!现上传图片!!

网友C:
也是同样的提示

网友D(2008-11-04):
F31F 是 标志继电器 技术或销售问题 可以 QQ:360902698 注明:LG

网友E:
F0320,是不行,我也是试了!

网友F:
F320~F32F是位置控制CH0通道的当前步号,是字的形式,好不好,你拿来当内部触点当然不行了,还有很多F330,F340,F360,F400等等都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F320~F32F是位置控制CH0通道的当前步号,是字的形式,好不好,你拿来当内部触点当然不行了,还有很多F330,F340,F360,F400等等都不行的

谢谢你的解说,但不知关于F320等说明在什么地方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