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face组态软件GP-PRO EX问题

楼主(2008-09-16):
第一次用Pro-face的组态软件GP-PRO EX,组态的流程图中需要将自己画的阀门的填充色根据PLC中的位变化,相当于要变成指示灯,以前用西门子的组态软件可以很方便实现,但是用这个GP-PRO EX如何实现?是不是需要将自己画的阀门创建成指示灯?那又如何创建?望大侠们指教!!!!

网友A:
部件是可以自己创建的;而且一旦创建完成以后做工程时可以直接调用。

楼主:
那么怎么创建部件啊?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A:
点"新建调色板", 自己摸索一下吧.

网友B(2008-10-16):
大师们好,我是新手,不好意思,请问GP-ProEX组态软件适合对哪几种型号的PRO-Face触摸屏进行组态?谢谢!

?

?

网友C:
打开软件看看?

一般3000系列的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