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 OMRON编程101例

楼主(2008-09-16):
各位高手:

               学习了三菱、台达101例后,突然发现我还没有OMRON的101例教程,不知道那位兄弟手头有,请分享下。谢谢!94663811@qq.com

网友A:
没有听说过,如果你会三菱、台达的PLC,那么OMRON的也不在话下了。

网友B:
哈哈 你可以做别人没做的

网友C:
1楼的正解.

没有必要全部PLC都会,再说想都会是不现实的

网友D:
没有必要全部PLC都会,再说想都会是不现实的

网友E:
还是知道多一点好!

网友F:
应该都差不多吧,没见到过,

网友G(2008-10-16):
没听说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