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警报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8-09-16):
我是新手,在做警报设置的时候,只能显示16条警报消息,

比如把警报的读取地址设置为M0,那么只能显示M0---M15对应的消息,

设置为M16,那么只能显示M16---M31对应的消息,

但这些不够用,请指点如何设置才能显示更多的消息!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难道是太简单了?我问的很详细了,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这个用字是可以做的,比如你地址选$0 哪么$0的16个位就表示16条报警信息,$1 的16葛位就表示16-31条报警信息,$2 的16葛位就表示32-47条报警信息

楼主:
对:aibi 关于

这个用字是可以做的,比如你地址选$0 哪么$0的16个位就表示16条报警信息,$1 的16葛位就表示16-31条报警信息,$2 的16葛位就表示32-47条报警信息

内容的回复:

用字可以,不过那要做很多个画面,如果只做一个页面的话,我觉得还是报警设定的好,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说的上面的问题呢?

楼主:
用字可以,不过那要做很多个画面,如果只做一个页面的话,我觉得还是报警设定的好,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说的上面的问题呢?

网友A:
不用做画面的,用字和用位元件(M0)是一样的   再这里一个字有16葛位=m0~m15

楼主:
对:aibi 关于

不用做画面的,用字和用位元件(M0)是一样的   再这里一个字有16葛位=m0~m15

52952025@qq.com 将感激不尽!!!

内容的回复:

哎,搞了几天没搞懂,提一个过分的要求,你肯定是个高手,能不能编一个简单的报警设置的程序发给我,关键要显示编号0还有17的消息。

网友B:
应经搞定,^_^o(∩_∩)o...哈哈

网友A:
已经做了一个发你信箱了,有问题可以及时联系讨论,互相学习,我是用的1.05.79软件,你也要用这个软件打开,因为低版本不能打开高版本的

网友B:
对:aibi 关于

已经做了一个发你信箱了,有问题可以及时联系讨论,互相学习,我是用的1.05.79软件,你也要用这个软件打开,因为低版本不能打开高版本的

顺便问一下,有关宏的资料或是范例哪里有下载的?

内容的回复:

已收到,我用的是2.00.05版的,这么麻烦的问你,还怕你不耐烦呢,在你的帮助下,我已经搞懂了,发自内心的感谢!^_^

网友C(2008-12-03):
不错,学习了,长见识,报警还是经常用到的,不过不知道aibi的程序什么样子,能否共享以下,学习一下?

谢了!

网友A:
用2.00.05是可以直接打开A软件做的程序的。

B的软件要比A的软件功能多点

网友D(2009-01-10):
学习,不知道可不可以也发一份给我呢?kwzdh@126.com

网友E(2014-04-06):
也发一份给我吧!谢谢!mqhhyf19769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