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FR-E540的变频器参数调整!

楼主(2008-09-16):
我这有台三菱FR-E540的变频器,要求有高低速,还可以用0-5V的电压给定,请问下是不是把参数4,6,38给定好频率,再把79改为0,在面板上再改成EXT外控就行了,还用改别的参数吗?

还有三菱E700的,那个0-5V给定的频率上限在哪改呀?

谢谢了!

网友A:
三菱E700的,那个0-5V给定的频率上限在哪改:参数903.

楼主:
那我的三菱FR-E540的变频器调整方法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