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编程简单,节省输出口的PLC数显表

楼主(2008-09-16):
如何选择编程简单,节省输出口的PLC数显表

    目前市场上很多都是四线制的数显表,而且编程复杂,HLP2数显表可通过两个PLC输出端口接收所有PLC发出的数据。PLC程序中任意指定的数据,例如计数器、计时器、数据寄存器等数据送入指定的显示缓冲区内,经子程序送出BCD码至PLC外部的数码显示表上。而且编程非常简便请看编程指导:http://www.hlp2.com/hlp2b/bcd_prg.htm

      采用两线串行传输方式,只用两个PLC输出端口就可以完成复杂的数据传送。而且多表共用时只需N+1个输出端口。节省了PLC的输出端口(这对平均每个输出端口上百元的PLC来说,无疑是节省了大量资金)。连接方法编程简单方便,适合更多的用户。C数显表具备四位扩展输出功能,也就是说该数显表用掉了两个PLC的输出端口,却又增加了四个继电器输出端口。实际上不但没有消耗掉PLC的输出端口资源,而且还额外增加了两个。所有扩展出来的输出端口都可以通过PLC编程控制。

楼主:
一、数据结构
 HLP2PLC数显表的显示数据与PLC数据的对应关系(见下表),
HLP2-□□型表显示
送入PLC显示寄存器内容
备注
显示相应数字
A
 也可由用户根据需要     自行设计该对应关系,提交我厂后,可为客户特殊加工生产,如AbcdEF等。
P
B
L
C
H
D
n
E
F
F
       HLP2B型表的数据位为两个字节(即16位);HLP2CHLP2DHLP2E表的数据为两个半字节(即20位),其中后16位为显示数据,HLP2C型表前四位为扩展输出位,HLP2D型表前两位为小数点定位位,三、四位为扩展输出位。数据格式如下图(左边为数据高位、右边为数据低位):

HLP2CD的扩展输出的用法:因为扩展输出是由PLC两线串口接出的数据信号,可能会受到某些原因的影响而使输出速度减慢,建议用于非控制性质的指示灯类应用;如一定要用于控制,可用在速度要求较慢而且不是特别重要的场合。

网友A(2008-10-23):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