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浙大中控DCS

楼主(2008-09-16):
本人对中控DCS比较熟悉,对于软件、硬件上的问题都有相当多的解决方案,欢迎各位朋友咨询,共同交流!

EMAIL:hyzx700@163.com

网友A(2008-11-03):
最近学习浙大中控DCS遇到几点疑惑,请高手释疑,多谢多谢?

有一个电动机修要按下启动按钮开一段时间数分钟后自动停,在编程里用一个延时模块,怎样能操作员在监控画面修改电机运行时间。

??????? 再次感谢

网友B:
有问题到时一定找你请教。

网友C:
将时间定义为一个变量,而此变量在画面中定义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D:
用梯形图编程....................

网友E:
LZ能否PM个联系方式,比如QQ后者MSN,最近正好很多问题需要资讯

网友D:
我说错了,,应该用功能模块编程...................

网友F(2008-12-30):
 LADDER和FBD均可以用的,

3楼没错,时间为变量,就OK

网友G(2009-03-22):
没有用过浙大中控DCS软件

网友H(2009-06-03):
自定义一个长整型的变量,然后用乘法乘以1就搞定,本人是浙江中控做工程的,欢迎讨论

网友I(2011-05-08):
有谁有中控DCS组态文件包吗 我愿意拿中控的一整套资料跟他换 联系QQ317041293

网友J:
操作员监控界面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