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08-09-16):
本单位的液压硫化机温度不是升得很高就是降得很低,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交流接触器控制的还是SCR 控制的,写明白一点

网友B:
温度设置的范围小一点不就可以吗?

楼主:
交流接触器控制,跟设定温度相差十度

网友C:
用固态继电器,不要用交流接触器。推荐你一个,欧姆龙的E5CSZ温度控制器。

网友D:
        不知道控温器的原理是怎样的,是不是到了设定温度后,接触器就关掉加热器,温度下降到设定的低点,又用接触器接通加热器?这样就有两个温度设定点了。

        恐怕是的,所以陈二诚先生说“温度设置的范围小一点不就可以吗?”那为什么和设定温度相差十度?这是什么意思呀?

        东方猜想,比如高点设置为150°,低点140°,那么开机加热,升到150°后,关掉接触器,但温度方兴未艾欲罢不能,一直升到160°。这时单用设置范围小还不行,比如把低点温度提高到149°,也解决不了上冲到160°的问题。

        那就没有办法啦?

        办法人人会想,各有奥妙不同!但要东方想是不行的!因为毫无实践经验,可不要误导消费者吆!

        你不是研究理论的吗?难道这个问题要那个理论也解决不了?

       理论只有分析得对才能指导实践。那东方就试试?

        是不是可以打一些提前量?你知道它会上冲10°,那我就提前关断。比如设定最高温度是150°不能超越,就把高温点设为140°,关断后还会上冲10°,到150°时它也累了,开始掉头往下。没有超过150°

        这样可以解决不超过最高温度的问题,可是低温也会下冲,怎么解决呢?

       这是控制精度的问题,由控温器的控制方式决定,如果采用满功率通断,比较难解决。可能这和加热器的热容量有关。是不是可以把加热器分组,一部分长通,一部分控制。这样可以使它的冲动大幅度减小。

        是啊!冲动是魔鬼,对温控器也是这样呀!

网友E:
温度控制仪表里通常都有温度调节周期一项;符号为:T,你可以调节它试一下;

如果时间太短,可能会造成温度偏差较大,可以适当把它调大点试一下;

另外调节之前可以对仪表进行PID自整定,

试试!

网友F:
  测温点最好在热板的中心,并且不要靠近电热管;电热管的功率与控制温差也有关系,比如400*400热板2KW的电热功率比较合适;电热管的间距应该是热板的厚度;热板的厚度对温度均匀性有很大影响,比如,400*400热板应该50以上的厚度,大型硫化机的热板厚度应在80-100,干厚模具活热板厚度影响小一点。

  接触器控制没问题,温差可控制在5度之内。

楼主:
请问跟温控器有关吗?还是发热管配合不当?

网友F:
        跟温控器无关。

网友C:
东方应该是在学校做老师的,一套一套的。

网友G:
不知你厂液压硫化机靠哪种方式升温的?我想要用温控电脑控制,比例升温,靠蒸汽升温的话执行部件要用比例阀

网友F:
电热硫化机最好的加热方式是高温热油循环,可节电1/3左右,而且热板温度均匀。有条件蒸汽锅炉的也改成热油炉,效率高啊!

蒸汽加热带温度控制的硫化机,使用的不是比例阀,是电动(气动)调节阀,做PID调节。

网友H:
有时候测温传感器也可能导致此故障发生

网友I:
呵呵,有点意思。。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东方应该是在学校做老师的,一套一套的。

谢谢!但谢什么呢?谢谢关注!谢谢鼓励!可是这一套一套在这儿不管用!深知学业不精,还需努力呀!但在工控网东方倒是学到很多,受益匪浅,谢谢诸位!

 通过大家的介绍,原来温控器有这么多花样。蒸汽升温、热油升温、通电加热怎么都行啊!农村孵小鸡搁一灶膛烧把火,鸡蛋就变成小鸡了,大概也是一个道理吧!看来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呀!

既然这样,东方也能想!有人说“跟温控器无关”。东方倒不这样认为。前面提到PID,这个我们老师讲过,回忆起来好像是说什么比例积分微分控制,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不和控温器有关吗?看来这个温控器不简单,不像东方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温控开关。(怪可笑的)那不调节一下就好啦?

但东方还是不太明白,老师讲的PID控制最后的执行机构往往是电动机呀,可控硅啦,现在搁一交流接触器,怎么执行PID指令呢?它除了温度高了断电,温度低了通电之外,还有哪些招数呢?请李纯绪先生多多指教呀!

网友J:
大功率可以选择SCR进行控制;

有谁用过OMRON 或艾默生的控制模块(多路的) 能否独立工作,不用PLC,还有就是价格如何?

网友F:
PID调节器输出标准信号,可控制任何有标准信号输入点的执行器。我以上讲的是电动(气动)调节阀,它可由4-20mA(0-10V)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