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5中的DO指令是什么算法?

楼主(2008-09-16):
请教高人西门子S5中的DO指令是个什么算法?它对操作字做什么样的运算处理呢?

C   DB21

L  DW51                         此时DW51中的值为    H 0006

DO  DW51

L  DW0                           DW0中的值为              H 002D

L  DW52                          H 0015

DO  DW52

L DW0      请教高手,此时ACCU1中的值是多少啊?怎么算的?

DO指令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真的就没有高手能解吗?

网友A:
DO  变址操作指令

DO           DW51                    DW51的值为H 0006  =    6

L               DW0                      实际上此时相当于        L                DW6

后面的同理,相当于   后面  L    的地址是一个变量,由上面DO的值决定

楼主:
恩,谢谢二楼的!

还一个问题: DO  DW**

                     L  DW0  这个是固定的写法吗?  DW0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已经搞明白了!谢谢!

DW0  后面的0应该是个S7中指针寻址的类似偏移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