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卷径长度计算公式

楼主(2008-09-16):
问题

1,布匹厚度1mm

2,初始最小轴直径0.4米,最大直径1.3米

3,求当最大直径1.3米时该轴上的布匹多少米长度?

多谢!30积分赠送

网友A:
 布匹长度=3.14*(卷外径的平方-卷内径的平方)/(4*布匹厚度),将上述数值带入,该批布的长度=3.14*(1.3+0.4)(1.3-0.4)/(4*0.001)=3.14*1.7*0.9*250=1201.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匹长度=3.14*(卷外径的平方-卷内径的平方)/(4*布匹厚度),将上述数值带入,该批布的长度=3.14*(1.3+0.4)(1.3-0.4)/(4*0.001)=3.14*1.7*0.9*250=1201.5米

(4*布匹厚度)为何要乘以4呢?

网友B:
面积=3.14*r*r=3.14*d*d/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积=3.14*r*r=3.14*d*d/4

多谢!

网友A:
其实,布匹长度计算,是一个数列求和问题,(4*布匹厚度)是求和的结果,与圆面积公司没有直接联系。

网友C(2010-01-22):
请加入QQ群:中国纺织电器(白羊)102535059

中国纺织电器(天平)100684244

中国纺织电器(金牛)72898080

那里总有你要找的纺织电器高手

网友D(2011-01-10):
还可以发不?

网友D:
用数学公式解释 布的长度×厚度的长方形的面积=布卷横截面的外径面积-布卷横截面的内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