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磁阀线圈老烧求助!

楼主(2008-09-16):
我们公司的液压机上的交流220V电磁阀线圈老是烧,而且电源还是经过控制变压器的,我想串个二极管或电阻限流不知行不,且体用什么型号的电阻?谢谢了!

网友A:
先检查液压电磁阀的阀芯是否有问题比如卡住 再看看电磁阀的电磁吸力够不够 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最好再加上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因为电磁阀频繁动作,在连续到一定程度就会烧掉。

网友C:
加个电容降压比较好

网友D:
1、是否有油或其他物质进入电磁阀线圈,环境是否潮湿?容易烧毁。

2、机械卡住,造成运行电流过高,烧毁。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用手去摸下,看是否发热。这个故障1楼已经说到了。

3、质量问题!换就一个字。

4、至于多大阻容吸收,具体查查手册看下。

网友E:
我碰到过雾化油太多了,进到了电磁阀里,电磁阀很容易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