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C方面问题。

楼主(2008-09-16):
公司设备PLC系统,GE FANUC  ,主机用的系列6,有两个分站是90-30,分站有独立的CPU运行。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分站的9030坏,更换为系列6的通讯模块后,逻辑程序没做改动,因为是按照原来的I/O地址分配的,

通讯正常后,主机对此分站的输入输出好象不扫描,在程序逻辑里看就是这里不运行,其他地方正常。

 请了解的师傅们赐教,是不是用了冗余技术?出问题的地方是BOOM PC   SLOT 05

以下为模块分布图。

网友A:
不了解你那边具体情况,但图上显示是配置了Genius双网,有双网切换的问题。

楼主:
"Genius双网,双网切换

这两个概念我还没弄明白,能请师傅详细解说下吗?谢谢了

楼主:
9030CPU313,好象镶嵌在了底座上,坏的几率大吗?如何判断它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