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控制伺服电机使用提醒

楼主(2008-09-16):
前几日改造设备,原设备用的PLC是三菱FX1N的,运动机构用的是安川的伺服电机。

原程序中控制电机发脉冲的指令为PLSY,起初我没有在意,就没有换用别的指令,但是当我在触摸屏上加上显示伺服当前位置时,发现了问题。

显示伺服电机通过丝杠带动的工作台的当前位置,我用了PLC自带的D8140寄存器中的数值除以变比得到,但当我实际调试时,才发现,电机正转,该值增加,没有错,但当电机反转,工作台往回走时,显示值还是增加,这时我的头就大了,这样根本就不能真实的显示工作台的位置了呀。但是我以前做过类似的系统,显示的没有错啊!我冷静的思考比较了一下,想到应该是PLSY这条指令的问题。想到这,我换用了DRVA指令,结果一调试,这回没有错了。

后来我想到,D8140中存放的是PLC发送的脉冲数,而PLSY指令发送脉冲只有正值,没有负值,电机旋转方向是靠控制电机正反转来决定的。而DRVA指令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不是人为定义的,而是靠给定的脉冲值,这时脉冲值是有正负的,所以D8140中的脉冲数会相应的增加或减少,这时想在屏幕上监视的结果才出来了。

网友A: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会有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在开始是有可能出现的,当你比较熟悉的话,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B:
烦死人了。2N的没有这个指令。

30的最讨厌的就是:这会儿没有这个命令。那回儿没有那个命令。为什么30要做成这样的呢?好处在什么地方。

网友C:
呵呵;FX1N虽然功能没有FX2N强,但这个系列比FX2N要晚几年开发的,一些指令是FX2N没有的;

网友D:
希望多多技术交流QQ:226225987

网友E:
学习了希望多多技术交流

网友F:
能不能把程序发送过来给我学习,学习呢 LIQING198410@126.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希望多多技术交流

网友H(2009-06-06):
学习了希望多多技术交流  呵呵

网友I(2010-09-08):
各位好!我有只FX1N的编程器,用来控制东元伺服电机正反转,求编程例子

网友I:
各位好!我有只FX1N的编程器,用来控制东元伺服电机正反转,求编程例子,请发653585270@QQ.com

网友J:
实践中真的应该多注意,多留心,学习了。

网友K:
难道三菱的PLC真的很不爽吗?西门子S7-200的和三菱FX-2N比较,哪个功能更完美点?

网友L:
现在FX3U都很成熟了,综合了1N和2N的所有功能,能同时3路脉冲输出

网友M:
很火的学习地方,不错。

网友N:
对:ZJZC 关于

呵呵;FX1N虽然功能没有FX2N强,但这个系列比FX2N要晚几年开发的,一些指令是FX2N没有的;

内容的回复:

难道1S也是后开发的吗?1S也有定位啊,就2N没有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