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把20M的文件压缩到最小?

楼主(2008-09-16):
每个照片都有1.9M,总共20多M,怎么才能压缩到最小,要不发邮件可是太麻烦了.

网友A:
有压缩软件winrar,压缩

网友B:
分卷压缩,想压成多大就压成多大。

网友C:
呵呵;用照片处理软件先把照片处理成300K左右一张的;

网友D:
图片处理软件有:OFFICE的PHOTOED(照片编辑器),ACEDSEE都可以,将*.BMP位图格式文件转换成*.JPG格式文件,如上楼说,一张图片转换后只有300K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用照片处理软件先把照片处理成300K左右一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