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富士变频应用高手

楼主(2008-09-16):
我有两台富士G11型90KW变频同样带75KW电机,负载一样,都是惯性负载,我把加速时间设为60秒减速设为180秒,F41设为0,但是有一台变频总是不定时报OU1或OU2、OU3,有工程师说我的减速时间短,可是我把减速时间设为150秒也能正常停车,现在我设为180秒应该可以了,问题是另一台就不报警。请各位高手帮我出出主意,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个性差异,呵呵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赐教,急

网友B:
加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网友C:
你把两台交换一下看呢   看看是不是还是这台有报警   就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D:
查一下,电流互感器的插头是否不良

楼主:
还是有劳各位帮我想一想。谢谢

网友E:
l两台机器负载有没有间接的联系,是否这一台影响到另外一台.

楼主:
两台设备独立工作,供电在一条母线上

网友F:
不知道是什么设备,电机与设备是不是用轴接手连接的,检查一下是不是两个接手间的连接材料磨损造成间隙过大,容易引起负荷突变造成故障。

楼主:
这点我也怀疑,是有这个问题,我查一查,谢谢你ksw

网友G:
你把正常那台数据复制到不正常那一台看

楼主:
两台变频参数设置一样的

网友H:
使用环境一样吗?

楼主:
一样啊?郁闷

楼主:
有没有富士变频器的高手阿!!!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I:
这样的问题很怪,可以交换变频器试一下

网友J:
把防止再生功能打开(在负载允许的情况下).......

网友K:
把减速停机改为自由停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