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络菲斯GP37W2-BG41-24V 无显示

楼主(2008-09-16):
普络菲斯GP37W2-BG41-24V  无显示,指示灯亮的,请问是什么问题?灯管点亮电路和灯管都没问题。

网友A:
指示灯是什么颜色的? 绿色?

与PLC通讯没?

不与PLC通讯时是什么状态?

最好说清楚点.

网友B:
你说的指示灯是哪个指示灯,是不是表示电源是好的,一般来说如果电源是好的,那么灯光和高压板或者液晶屏中的一个可能就是坏的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屏的对比度调节不合适,也可能出现黑屏

网友C:
呵呵;上面的触摸键的话用手点一下看有没有反应?

有可能是背景灯问题;也有可能是主板的原因;

网友D:
     打造全中国最专业的触摸屏维修中心,可上门解决故障,本公司提供专业维修触摸屏,品牌包括普洛菲斯`三菱`西门子`富士`台达`海泰克`PATLITE等品牌;解决问题包括不可正常开机`花屏`白屏`黑屏`不能触摸`触摸反应慢`解码`编程等等.特别是对触摸屏触摸镜片的损坏以及液晶屏的损坏,公司多种型号都有配件

http://www.gzyoyi.com

详情咨询:广州友仪机电   曹景斌      020-62817718

网友E:
多半是背灯不亮了,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呵呵;楼主没说清;灯管没有问题是不是还是亮的?

还亮就是液晶屏有问题;

网友F:
GP37W2的什么配件都有,平价维修,什么问题也可以马上解决,www.zsplc.cn    QQ349709299

网友E(2008-10-16):
解决了没???????????????????????????????????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呵呵;上面的触摸键的话用手点一下看有没有反应?

有可能是背景灯问题;也有可能是主板的原因;

请不要发这么大的图片,拜托 看着难受

网友C:
呵呵;看着难受就不要看;

网友H(2009-03-03):
浙江中创大骗子来的,又来了。。。。